solidworks不能编辑实体图的有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1):
最近遇到一问题,供应商发来的夹具实体图不能编辑,我用的从网上下载的sw2014,一点击编辑就会出现实体图是IGS格式的,点击保存并继续会出现然后全部保存后就出现麻烦懂得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打开igs档案后 保存为sw的装配体文件再去编辑零件
当然 会无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igs档案后 保存为sw的装配体文件再去编辑零件
当然 会无参

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些,请问该怎么操作才能编辑零件啊?

网友:
挨个用Featureworks识别实体,如果零件实体结构不太复杂就能完全识别。
能识别出特征的,就用特征编辑,不能识别为特征的,就加特征,增加体积的用基体拉伸或旋转或扫描或放样,减特征的用切除拉伸或旋转或扫描或放样,还可以用直接编辑工具栏。
但如果对SW比较陌生的话,就没有然后了,毕竟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楼主交公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