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Y4232C剃齿机高温下也罢工了!

楼主(2014-08-11):
前一阵子,吃过饭车间的温度到少在40度左右,所有的电风扇及风机都用上了,而且还在地面撒了一层水,但过不了半个小时地面就干了,工人正在剃齿圈,不想机床出现了异常,工人立马就找我过去看,只见自动时刀架径向进给刻度盘不进给,手动时刀架可以快速向上移动,但没有向下移动的动作。检查后面的除PLC(型号是FX1N-40MR)之外的其它电器均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工作台左右移动及刀架径向进给控制的两个组合开关触点接触良好。电机及蜗轮箱也是正常的,没有发现连接杆掉销子而脱开的。取下刀架径向进给刻度盘。人为按下刀架向下移动控制继电器的触点,电机就会得电转起来,刀架径向进给方头可以反方向向下移动。说明蜗轮箱内部传动链也是正常的,剩下的也只有PLC没检查了。

因此机床的很多动作与原版的是不一样的,本来就一台二手和破机床,经别人改装之后,省去了很多功能。电路也与机床厂提供的机床使用说明书中的电路图相差甚远,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找,找到PLC上的Y10输出触点没有220V输出。Y10是刀架径向进的控制电路。于是将PLC拆下上下两个端子排。拿下空机子。拆开外壳,拿出里面的控制电路板,找到印制电路板上相应位置的小型继电器,烧烙铁焊下来。从另外一个坏的PLC控制板上拆下一只同型号的换上去,装上去,还是不行。但换上去的继电器是确认是好的。应该是控制板中的电路坏了,没办法,只得换PLC了,找了一个同型号的PLC,里面没有程序的。将原机上的PLC空机拿下来,启动电脑,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PLC上接上220V电源,插上编程电缆,将原机坏PLC中的程序读出来并保存在电脑中,然后在下载到代换里面没程序的PLC中。然后拿到车间安装到床子上。嘿嘿!机床恢复正常。

网友:
大侠还会这一手,佩服佩服,电路是我的本行哎,编程还不会,呵呵。

网友A:
换下来那个plc是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来那个plc是坏了吗?

是控制板上的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B:
很厉害,电也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厉害,电也搞得定

我之前是修家电的,修彩电。搞定这样的问题困难不是很大的。

网友:
全才啊,佩服佩服

网友:
杨大侠这样的才能,人才啊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赞,学习了实战过程

网友:
厉害,不过工作环境太恶劣了

网友:
想问下:GB9级精度的齿轮,分两种齿部状态,①齿部不热处理,②齿部感应淬火的。齿轮齿部加工应该采用什么工艺比较好(加工效率高且成品率高)

楼主:
滚剃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剃工艺

齿部感应淬火的也用”滚剃“,剃齿只能在齿部感应淬火前做,那感应淬火后齿部变形,会影响齿部精度,那齿形齿向方面能够保证9级精度。

楼主:
9级精度也只能这样做了,农机上的齿轮都是用45#调质,滚剃工艺,最多是剃过之后齿机发黑。还有的是氮化的。一般说六级七级才会考虑热后磨齿。这个算起来成本要大很多。不可能说为了加工九级精度的齿轮而磨齿吧。建议看一下齿轮加工工艺学。

网友:
杨大侠,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修家电的,修彩电。搞定这样的问题困难不是很大的。

大侠能否带我飞

网友C:
大侠,换一个点输出不是也可以吗,费这么大的成本换一台PLC,难道这个PLC设计的时候没有留下备用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换一个点输出不是也可以吗,费这么大的成本换一台PLC,难道这个PLC设计的时候没有留下备用的点?

是控制电路板上的驱动微型继电器的帖片式集成电路坏了。本来这个就是一台坏的PLC,因为之前就有四五个输出点坏了,所以才机床的整机电路才会被人为的改得面目全非,与厂家相差很多。本来剃齿机用的PLC输出点只有16点,而且每个点都对应着相应的功能与动作。剃齿机的电路相比一般的机床来说电路复杂,动作比较多。根本没有见有多余触点的。

网友:
先修小的后修大的。。。。大神啊

网友:
牛逼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