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交换器理论设计可否?

楼主(2014-08-11):
      kongtiao上使用的平行流冷凝器按书上说应该可以进行理论计算的,但是涉及到传热系数关联式,种类多,各个研究小组都不同,选用时就按书上来(中文版的书,适用范围也介绍很少),公司就逆向做实验,不搞理论。简直就是抹黑走,算对了是幸运,算不对,看看我就知道你不行,叫你别搞理论。

      传热自学完,和自己涉及的工作来看,主要是计算传热系数的问题,Q=KA△t(求k),其他都好搞。
      想看看大家,在工作中都是怎么处理的,可有计算公式(excel)和流程可以介绍一下。我可共享试验数据,大量的数据就这么报废,一千次试验也没个进步。

涉及产品介绍: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bkgjUyrs-zUsQ_vSTk0a8evxWgdlkdaEwl1WmQRPkVPAbRcESJvI1CsrqTV46XcYBXfgRfGqP_J5vS4iQy9v-c2-fdyLjgpa9ERuIP2bO

网友A:
电站发电设备中需要换热器,你说的很对,患热器的设计主要就是要知道传热系数,你提到的换热系数公式,普遍都采用这个,我知道的生产厂家一般采用什么换热管,都要用这种换热管专门做测试,求得传热系数后再设计,这样设计出的产品,不至于太离谱。下图是东方电气集团下属某电机公司的换热器传热特性测试台:

网友B:
(管壳式)主要是物性参数,传热管,传热系数与压力损失,若制造还包括机械受力。
物性参数,要么查表,要么拟合公式(后面算壁温时求数值解时使用)。
水物性用IAPWS的公式,所有物性齐全,自己写代码。
其它的都是用REFPROP 做表格,Excel分段拟合。
根据热负荷,计算流量,温度(拟合式求数值解)。
传热管,一般列出可选传热管参数,做表格。
Excel 下拉列表框供选择:(转置)正三角布置,(转置)正方形布置。
同理,折流挡板形式。
CAD 布管。
传热系数:管程公式较常见,也准确。壳程,贝尔特拉华法,系数较多,全部公式。污垢热阻,做表格。
压力损失:管程,根据雷诺数,相对粗糙度,用数值解解出沿程阻力系数,其余不是难事。
               壳程,没说的,贝尔特拉华法。
最后,想计算,还得用VBA,迭代循环,分支结构,你懂的。
以上仅供选型参考。
中文的资料,化工工艺设计手册,还不错。可惜了GOOGLE...
空冷,看钱颂文手册和郑贤德的教材,感觉公式限制条件忒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站发电设备中需要换热器,你说的很对,患热器的设计主要就是要知道传热系数,你提到的换热系数公式,普遍 ...

我们的测试台是日本货,精度和控制方面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壳式)主要是物性参数,传热管,传热系数与压力损失,若制造还包括机械受力。
物性参数,要么查表,要 ...

我们涉及的主要是翅片式空冷换热器,制冷剂,计算传热系数都是科学家们试验拟合的关系式,适用范围是有的,最后假设,迭代计算,这些还是要计算机完成,实施起来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处理起来自己心里真是没谱!

楼主:
社会在进步,传热管(微通道结构)在不断的变换,先人们的研究结果适用性肯定有差异,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网友(点评):
这些只有在今后不断设计不端改进中来积累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测试台是日本货,精度和控制方面都不错。

你们进口的日本测试台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我們公司一般用板式換熱器比較多,不過我很少接觸

网友B:
微通道,是指非圆形结构吗?
管内径换成通道当量直径,通道内传热系数无论是否存在相变都可以求解了吧?
通道外部空气侧,假如翅片管,给出几何参数,材质,翅片类型(圆形,矩形,六边形,光滑,波纹,有缝),排列(顺叉),求解翅化率,流通面积比,最后依次计算空气侧传热系数,翅片当量高度,翅片效率,翅片管表面效率,壁温,管内物性,管内传热系数。
假如是其他结构,非弧即平面,强制对流,不考虑辐射,你算雷诺,普朗特,格拉晓夫,基本是这些做基础,外加你的结构修正系数,结合你的实验数据,建数学模型,计算,修正,往复循环,直到满意。你读过传热,假如真正查过资料的话,你看经验公式都是什么结构?
话说,非应用层面的东西,你真得有兴趣吗?
非应用层面,计算机迭代计算,一般为了省心省事,多用数学软件,你却要Excel的东西,你的数值计算功底应该很深,编程应该很熟练。
我问个问题:壁温迭代时,初值取值。

网友C:
兄弟,能分享点这个方面的资料吗? 扣扣  451029741.感激不尽,我也真在自学这个方面。

网友:
马克,热交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分享点这个方面的资料吗? 扣扣  451029741.感激不尽,我也真在自学这个方面。

注意查收。
真假无所谓,只要资料就客气给别人。
认真读了,空气冷凝(却)器 选型核算 应该没问题。
http://www.docin.com/p-466593900.html 中关于翅片效率的论文,可以看看。
系统Or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进口的日本测试台花了多少银子?

这个测试台是系统中的一部分,整个试验台千八万,环境模拟需要4千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通道,是指非圆形结构吗?
管内径换成通道当量直径,通道内传热系数无论是否存在相变都可以求解了吧?
...

呵呵!
1、制冷剂侧:制冷剂物性(设计要求温度),流量(汽转液需要换算流量),相变
2、空气侧:空气物性(估算温度,迭代),流速,
3、确定的换热器结构,这样就可以求单位结构的换热系数。
会有先人的计算书,不过生搬硬套,就会出错:
a、结构不可能完全一样,结构在进步。
b、制冷剂侧、空气侧的流速不一致,将影响雷诺系数,这将决定公式的适用性。

数值计算了解一些,不会,数学软件也不会,只能站在巨人的经验上,使用他们的公式(他们也是以实验,利用相似原理量纲分析拟合公式)计算,工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分享点这个方面的资料吗? 扣扣  451029741.感激不尽,我也真在自学这个方面。

以传热学为基础,具体应用自己的领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论文,现在再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RL-xv6kiZHpT3trGBBZhBGwAovPMOQkkE3GG_yfUMlmhjYaP528aT3ZUER9QmeEW1_u-5AmQjFduWQV-xVH2MGaYryjsBv7wjJ5J_4ZNJu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传热学为基础,具体应用自己的领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论文,现在再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 ...

多谢大侠我已经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传热学为基础,具体应用自己的领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论文,现在再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 ...

已经收到,多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传热学为基础,具体应用自己的领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论文,现在再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 ...

http://twt.mpei.ac.ru/mcs/worksheets/iapws/IAPWS-IF97-Region4.xmcd
论文里的一些拟合式,有些粗糙,我重新拟合了一下。阻力系数,似乎在逃避粗糙度。
水的饱和温度与压力,这个应该随意一些
楼主也觉得有些限制,既然你有数据,
那么,不如自己处理一下数据,过热,饱和,过冷,依次来,控制普朗特和结构,观察雷诺,建模;然后雷诺和结构,观察普朗特,建模;最后,结构做变量。
高中的生物实验,找若干只情况接近的白老鼠,吃饱喝好,一半关黑屋里,一半光照适当,然后观察光照对白老鼠应激反应速度的影响,哈哈。
那个系统工程师,后来面试顺利吗?
想换个环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传热学为基础,具体应用自己的领域,这是一份研究生的论文,现在再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 ...

很专业的讨论。
请问你们现在的扁管宽度能做到多少,我们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wt.mpei.ac.ru/mcs/worksheets/iapws/IAPWS-IF97-Region4.xmcd
论文里的一些拟合式,有些粗糙, ...

谢谢,我再收集点资料,计算一遍,不然传热学也白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的讨论。
请问你们现在的扁管宽度能做到多少,我们需要。

现在的平台是16,下代是12,版主可否提供一份计算书研究一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平台是16,下代是12,版主可否提供一份计算书研究一番,谢谢!

你们主要是做空调用冷凝器的,尺寸应该都比较小。

楼主:
聂工,讲的对!你们的换热器和这个设计目的上应该是一直的,虽然结构不一样。请教一下计算上可行性问题,比如过热,冷凝,过冷阶段的扁管分配。

网友:
我们的产品还不存在相变,所以对这些没有研究。
你们根据要求开模的话大概费用多少?能开到多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