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调质到哪个硬度才是该种刚号最适合的调质硬度?

楼主(2014-08-12):
42CrMo调质到哪个硬度才是该种刚号最适合的调质硬度?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本来调质钢的应用就会很广泛,齿轮,传动轴,承压件等。
之前做过柴油发动机共轨系统的喷油器体,就是该牌号的钢材。工艺过程差不多是820℃淬油680-700
度回火,硬度HB210+/-10,由于后续有机加工,不能太硬

网友:
HRC34-38,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