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焊接夹具,想知道焊接时会产生多大的力

楼主(2014-08-12):
之前发了一个帖,可能问的太散了,这次想针对性的问的细一点。
工件如下面图片,现要为其做焊接夹具,想知道,焊接时会产生多大的力。
有一个数据参考,我做夹具时,才可以选择多大的螺丝,力矩多少,材料厚度多少。
望各位大侠指条路。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应该和热变形量有关,然后再反推力。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2个材料热传比相同,变形系数相同,焊接的时候会不产生应力吗?有知道的大侠说说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实验一下:
在没有夹具的情况下,点焊某个地方,测量方管的倾斜位移,就可以推算出焊点地方的变形量,进而推算出抵抗这些变形需要多大的力……
可是这个不是弹性变形范围吧,有热熔状态下的流动,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在线,等回复啊,各位大侠指条明路。
@鬼魅道长
@orc_roll

网友A:
多厚的板材?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有,是1.2与4.0

网友:
先要知道多厚的板材,再决定多高度焊缝
根据经验就能知道选用多大螺栓固定了

网友:
这个力算起来很麻烦,焊接应力产生的原因有许多种,从材料、结构、加热、冷却各种原因都有,其中又有细分,比如结构就有对接形式,有无应力槽,本身结构,加热有位置,速率,分布,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变量基本没法精确控制,所以结论是,我不会算,惭愧。兄弟呼叫998大侠来看看。
我设计夹具的时候一般都是直接固定了算,不过要注意胀起来了无法拆卸的情况。因为本人比较懒,在分析焊接情况的时候都是贴上应变片做实验测定来取数据。实在想算,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http://www.docin.com/p-61975086.html

网友(点评):
太好了,谢谢道长。这书的链接似乎已经失效了,不过我已经下载了,说的好细,太合适了,这本书。

网友(点评):
看来这玩样比材料受力变形要复杂多了,影响的因素太杂了,温度变化,材料性能也跟着变

网友:
这都是先点焊再焊,,,,不需要多大的力。

网友(点评):
焊接收缩的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力? 比方说用M6的螺丝锁住,会把螺纹拉坏的可能吗?

网友:
大侠我是菜鸟,您说焊接时会产生多大的力这个咱倒是不会,您可以请教社区里面的其他大侠。咱倒是觉得大侠您的夹具设计得与我经常见到的形式不一样,铜焊接后受热变形会将卷边方管撑起来的,所以从工装设计的原理上说有点欠妥。还有大侠您的工件公差要求不高,只要工装设计的合理点就好了,焊接后即使有变形,焊后热处理,然后再钣金校形即可,这种变形量钣金是可以校过来的。

网友(点评):
大侠您考虑的太多了,您这是典型的理论脱离实践,很多东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铜焊接受热变形会将卷边方管撑起来是什么意思,有图可以示意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厚的板材?

焊接夹具应该是将底板固定住,保证上面管材的垂直度吧?
这样固定底板的话凭我经验选4pcs M6的螺柱来固定
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网友(点评):
3Q,主要还是底面的平面度0.2

网友:
这些问题太专业了,我们欧博瑞是做焊接防护的,比如瑞士optrel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您要有焊接防护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2014-11-14):
焊后校正才是最终的办法

网友(2014-12-19):
新人,进来学习的,多多指教。

网友:
是新手吧!
你说的问在学校时候我好想还能解决,但现在我解决不了了。
如果我现在遇到你的问题,我不会从你想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会怎么想呢?这套后来做好了,发过图片,是这样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325&extra=&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