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五轴机床调试

楼主(2014-08-12):
请教:配AC摆头的五轴龙门式机床在调试摆头过程中需要检测那些精度项目,如何检测,哪些需要进行电气补偿?
目前我只会检查管路和电气连接

楼主:
机床图片

网友A:
是不是说明有电气补偿,机械部分可以不要高精度。。。。。

网友B:
找 国家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明有电气补偿,机械部分可以不要高精度。。。。。

五轴头是德国造的,机械部分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可作为参考,在国内AC摆头配不同系统,补偿的算法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加工个圆锥看看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家标准可作为参考,在国内AC摆头配不同系统,补偿的算法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回答只是为
检测那些精度项目,如何检测
提供思路
至于电气补偿的方法可能问系统供应商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