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液压站卸压后再建压方案寻求指点

楼主(2014-08-12):
公司里面有一为卧式加工中心和其上夹具配置的液压泵站,原理图见附件。
大体功能是:机床控制3位4通电磁阀,也就是机床控制夹具的加紧和放松。
现在的问题是:当机床晚上不工作时,夹具油缸一直处于液压锁保压的状态。
目的:我想改造这个泵站,让它具有卸压功能和手动压紧功能。
目前我想出的方案是:
1.在小蓄能器或液压表接头上连接一个2位2通电磁阀,用按钮手动将油缸油放到邮箱,实现卸压
2,在3位4通电磁阀那并联电源,用按钮实现手动建压,实现压紧。这样卸压之后,第二天早上再建压。

这样就可以实现机床不工作时,夹具手动卸压,机床工作之前,再手动建立压力,随后机床就可以按照他的逻辑工作了。
目前正在准备阶段,请各位大侠帮助看看可行性和有没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你加二位二通阀的位置装加一个30多元钱的测压接头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卸压功能。

网友(点评):
测压接头要用手拧的吧?我这个机床比较多,每个上面有8个工位,所以工作量有点大了。谢谢你

网友:
这样的话你可以加一个插装式的二位二通阀。

网友:
关键是工件进行了两次装夹,对零件的加工精度有影响的。

网友(点评):
卸的油比较少,零件没有动的,我已经手工拔管子做过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