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

楼主(2014-08-12):
如图,起重杆AB,钢丝绳BC用铰链A连接,P=2吨,求BC绳拉力与铰链A反力,需要受力分析图。

补充内容 (2014-8-12 13:54):
角CAB=15°      角BCA=135°

网友A:
哎!
CB拉力2吨。
A处支座反力需要角CBP的度数。

网友(点评):
还需要<ABP

网友(点评):
709079691说的对,整个图上一个尺寸没有,哎。

网友:
缺少个角度未知量,楼主自己去翻《理论力学》看看第一二章。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平面汇交力系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二力杆,再加上绳子肯定只受绳子方向拉力,联立方程即可

网友:
这是干嘛呢?高中的基础力学都能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肯定是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哪怕是文科也能求解出答案的!楼主关键是没有角度等相关尺寸啊!

网友:
按力的平行四边形,按尺寸比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CB拉力2吨。
A处支座反力需要角CBP的度数。

∠ABP=15°

网友(点评):
我当时的回复不严谨,有点急躁,你没看到709079691的点评和我的回复吗?

网友:
首先分析力的方向,绳子嘛,都考虑拉力,然后在B点建立指教坐标系,将各个力根据正余弦分解到坐标轴上,然后利用坐标轴方向为零联立方程组!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采纳8#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