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如何让这个对话框永远不再出现

楼主(2014-08-12):
每次约束都跳出这个框,点了“以后不再提示”,依然每次提示,浪费大量时间。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弄了很多PRODUCT啊。。如果多了 就会这样啊
我只有一个PRODUCT 就不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点评):
1个大product里下属很多小product

网友(点评):
product多了就是这样啊。

网友:
试着改一些注册表吧。以前装CAD也被做一个页面总谈后来修改了注册表参数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怎么改注册表。

网友:
不会吧 点了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