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问题,加工下来总是偏小,必须手工绞一下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2014-08-12):
加工铝合金,加工直径20深130的孔,公差为H8,表面粗糙度为Rz8,在卧式加工中心上加工,工艺为首先用19.5直槽中冷钻打底孔,再用19.4立铣刀找直孔,最后用20的铰刀加工,加工下来总是偏小,必须手工绞一下才能达到要求,此零件为大批量,有哪位大侠或刀具商帮我解决

零件

零件

零件

零件

铰刀

铰刀

图纸

网友:
受热膨胀了加工出来孔径小正常的。

网友:
貌似一般都用键槽铣刀。不过铰孔还偏小应该是热涨的原因吧。

网友:
M14的螺纹,攻丝只有9,,,,够紧固吗

楼主:
图纸是这张,发错了

网友A:
分3次一个孔,你一件要做多长时间哦?能把产品实物图片发出来瞧瞧吗?大批量有多大?

网友:
做两把成型刀加工,
第一把成型刀加工:M24*1.5的螺纹底孔、与垂直面的倒角和直径20的孔粗加工,
第二把成型刀加工:直径20精加工(量很大的话可以考虑PCD镶片)

网友B:
按说你这个产品加工难度并不大,感觉是你的铰刀有问题。换个品牌试试,另外选择品牌时应注意最好是用PCD铰刀。如果认为PCD铰刀价格高的话至少也要有DLC(类金刚石)涂层的。

网友(点评):
还有如果机床有内冷的话应该用内冷铰刀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有一处的破孔和一处交叉孔,不知道PCD刀片能不能做那么长

网友C:
既然是铝合金,又是大批量,当然首选PCD铰刀。单边余量0.15-0.2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3次一个孔,你一件要做多长时间哦?能把产品实物图片发出来瞧瞧吗?大批量有多大?

我不是已经发了吗,一件要做一个小时,两道工序都在卧加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说你这个产品加工难度并不大,感觉是你的铰刀有问题。换个品牌试试,另外选择品牌时应注意最好是用PCD铰刀 ...

就是想节省成本,用普通的铰刀

网友(点评):
低价的刀具并非能节约成本,有时反而是增加了总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铝合金,又是大批量,当然首选PCD铰刀。单边余量0.15-0.25即可。

想节省成本,在一个就想了解为什么在机床上绞会偏小,

网友D:
2个问题要了解:
1.孔的直线度怎么样? 孔口和孔底都小,还是只有部分长有
2.孔底有没有积屑,表面粗糙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问题要了解:
1.孔的直线度怎么样? 孔口和孔底都小,还是只有部分长有
2.孔底有没有积屑,表面粗糙度 ...

孔的直线度好的。孔底也没有积屑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的直线度好的。孔底也没有积屑

那就是缩孔,由于左旋引起,进给放慢会纠正一点

网友:
孔较深确实比较难做 采用内冷刀具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加工参数和刀柄是什么类型呢?

网友E:
用直径19.5带内冷的直槽钻钻孔尺寸是多少?再用直径19.4铣刀纠偏有用吗?铰刀材质是硬质合金的吗?铰刀尺寸确定是加工H8精度孔的吗?加工深孔钻头选用带内冷的,铰刀最好也选用带内冷的,减小切削热变形。硬质合金铰刀刃口圆弧半径较大不锋利,对加工表面的挤压变形较严重,铰削的孔易产生回弹缩孔,铰刀公差带应该上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直径19.5带内冷的直槽钻钻孔尺寸是多少?再用直径19.4铣刀纠偏有用吗?铰刀材质是硬质合金的吗?铰刀尺寸 ...

刃口圆弧半径是什么?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刃口圆弧半径是什么?怎么加工出来的?

刀具的刃口不是绝对锋利的,由于刀具材料、前角后角大小及刀面表面精度等因素影响形成刃口圆弧(或称切削刃钝圆),它的数值很小,一般精密超精密加工刀具需要测量控制的参数,如金刚石刀具。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孔口那几个倒角可以尝试着乛把成型刀,最后那个18的地方做个忽刀,忽平面与倒角地方正好可以做一个R0.3圆角处理,至于孔小,可以把铰刀的刃带变窄一点增大切削力,或者把公差加大点!

网友G:
机床上加工完,尺寸差了多少?
热膨胀不会有这么大的因素。
你卧式加工中心,主轴的刚性肯定没有立式的好。
你看看是不是轴线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床上加工完,尺寸差了多少?
热膨胀不会有这么大的因素。
你卧式加工中心,主轴的刚性肯定没有立式的好 ...

尺寸差了四五丝,卧加是没立加刚性好,但不会差这么多,精度我们也打了,没问题,

网友:
二步改善:铰刀采用内冷。进给放慢。 如果能帮你解决了问题,请你帮我做个小广告啊  常州市艾塔工具有限公司QQ447395064(注明:机械社区)

网友(2014-09-11):
感觉这个铰刀的槽型不应该选这种左旋的,孔又不是完全的通孔应该选右旋的。我猜想这个空的粗糙度肯定不好!

楼主:
孔的粗糙度还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