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力的计算

楼主(2014-08-12):
最近一个零件在压入铜套后 经常出现开裂的现象 此零件的材料为ZL102 压铸件

请问下各位朋友 这个铜套压入时对孔壁的力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反正不可能像你图上这样内壁均匀受力,即便要算,你也只能在口子上再建一个直径小一点点的圆特征,高度取1mm,再受力模拟看。
比方说,工人用榔头敲,大概200KG,你看内壁受到多少MPa的力,有没有超过屈服强度,前提是你得把材料性能搞对。

另外,一般镶件不是会有滚花之类的嘛?铜圈和铝件的公差有没有问题?铸件的拔模角有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不可能像你图上这样内壁均匀受力,即便要算,你也只能在口子上再建一个直径小一点点的圆特征,高度取1m ...

没有滚花的 内孔是加工部位  这个以前没搞过 希望各位大侠多帮忙

谢谢你的回答 提醒

网友A:
塑料件也有这种情况,人家会加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件也有这种情况,人家会加筋

这个零件开裂 就在铣斜角的那块开裂

因为有干涉所以才铣斜角避开的 不能加筋

我就想从力学上 看看 如果生产的零件都符合设计要求的话 会不会开裂

网友B:
材料力学上,组合园筒
或者  机械设计手册上  过盈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力学上,组合园筒
或者  机械设计手册上  过盈联接

好的 多谢!一会就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