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邀请害怕伏枥老先生切磋切磋

楼主(2014-08-12):
对我屡有不敬的表示,当然了,是我不敬在先,既然双方谁也不愿道歉,那就技术说话,切磋切磋,让你敬敬我?怎么切磋呢,又不在一个行业,要是比谁懂的多,我肯定比不过老先生,咱不比那个,不是我回避弱点,懂多少价值并不大,对不对。咱们就各阐述一样东西,让观众一看就明白,而且大有收获。让观众一看就明白比的是表达能力,大有收获比的是技术能力怎么样?

那我就吃点亏,先发个东西?估计你乱查我的网名,在其它网站也见过,就是曲臂,我称之为机械变量机构。什么叫变量,就是功率等于速度乘推力,机器有时快速小推力,比如油压机的回程,有时慢速大推力,比如工进。这就涉及到一个功率分配问题,功率时而偏向速度,时而偏推力,但总功率不变。这就叫变量,这套装置就叫变量机构,比如油压机的大小缸,大缸代表慢速大推力,小缸代表——这是液压变量机构,类似的还有双联泵,变量泵,通过改变叶片面积或斜盘角度实现变量。而机械变量,主要就是曲臂。

网友:
mark

网友(点评):
静观大侠们技术交流 碰撞

楼主:
中学物理,对人最大的误导,是把杠杆长度,说成杆子的实物长度,把我坑毁了,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对曲臂几年没搞懂。杠杆长度是从轴向力的方向做一条垂线。上图,曲臂OAB不断伸直,则杠杆OC不断变长,杠杆OE不断变短,又要维持上图中的力矩等式,所以F2会无限变大,这就是注塑机压铸机合模力的由来。这个公式纯是我自个琢磨出来的,这么样。

搞了上下两组曲臂,是为了那啥,这叫双曲臂,原理单看一组既可。要注重中间的小撑臂,那代表F1,虽只有十几吨推力,但是动力源,导致F2几百吨的推力。这是变量机构,曲臂没伸直时,推力小速度快,就顾及了工效,随着曲臂伸直,推力渐大,速度渐小。

网友(点评):
很抱歉,只有早晨才有点时间上网,没有能及时看到这个帖子。回复在30楼。

网友(点评):
自己回去看书吧。看力的方向与支点的关系。

网友:
首先是“时而”不是“时尔”。还有大泵、小泵的液压结构我们机器上正好也用,用两个泵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流量,也就是增加速度。并不是加大推力的,这个由压力公式可以得出。

网友(点评):
时尔是笔误,写尔时我觉得有点不对,已改过,至于双联泵我就不多说了,你可能是液压新手。

网友(点评):
还是多说一下,双联泵是为了不增加功率。

网友(点评):
别人都说了“用两个泵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流量”

网友:
期待技术碰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学物理,对人最大的误导,是把杠杆长度,说成杆子的实物长度,把我坑毁了,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对曲臂几年 ...

初中物理:
(1)支点:杠杆绕着转动的点(o)
 (2)动力:使杠杆转动的力(F1)
 (3)阻力:阻碍杠杆转动的力(F2)
 (4)动力臂:从支点到动力的作用线的距离(L1)。
 (5)阻力臂:从支点到阻力作用线的距离(L2)
阐述的很明白,你自己不理解还怪人家

网友(点评):
那是我忘了,我中学都毕业多少年了,反正最后我靠自个琢磨,又把原理找回来了,我厉害吧。

网友(点评):
翻翻书本就可了事的活,还绕大圈子去琢磨,最后还来个自恋。

网友(点评):
我还是厉害的,有小孩说我费了很大劲,结果把已有的基本原理,可弄出来了,还当是自个发现的,我当这是夸我。

网友:
静等大侠过招,先留个位置观看

网友(点评):
我数码相机正在充电,没完。

网友:
不是我不笑,一笑粉就掉,哈!

楼主:
上图在曲臂伸直时,角OAF1是直角,下图在曲臂缩到位时,这个角还是接近直角。在由下图(开模到位状态)到上图(合模到位状态)的变化过程中,角OAF1,先是直角,然后肯定是向锐角方向变化,变到中途,又向直角方向变化,我称之为摆动变量,它的变量趋势不是线性的,有反复。

角OAF1是直角时,F1的杠杆长度最长,接近于OA的长度。所以在合模到位时,为了保证最大合模力,需要直角,为什么在开模到位时,OAF1还是直角呢,因为直角状态杠杆最长,同时,速度最慢,是吧,是为了减轻开模缓冲,开模到位速度要慢点,否则一个争停,机器乱颤。

所以这套东西,摆动变量,两端慢中间快。实际还要看AB的杠杆长度,是两个杠杆的长度比,陈述简单计,这个就不说了。

楼主:
如果把小撑臂扔掉,用一个液压缸直接顶上下曲臂,就不再是摆动变量了,而是线性变量。如图——
随着接近开模到位,OD会越来越短,也就是开模力越来越小,开模速度越来越快,最后一停,冲击大,把开模缓冲的任务,全交给液压来完成,液压任务就重了。

楼主:
上图又称之为单连杆曲臂,是我设计的,仿的是机械千斤顶。小撑臂是动力连杆,前臂AB是阻力连杆,后臂OA是杠杆。动力连杆与阻力连杆扔掉哪个呢,我扔掉了动力连杆,即小撑臂,简化计,小撑臂虽小,但它有一套不涉及原理的附属装置,比如十字头,导向杆,如果扔掉小撑臂,就可以扔掉这套附属装置,大大简化曲臂系统。扔掉动力连杆后,问题就是开模到位速度过快,那就靠液压缓冲,双联泵的话,到时候低压肯定卸荷,会降速,最好用变量泵。

网友:
  想说明什么呢,在说速度和力的关系?这不是有公式的吗?直接比年收入就知道能力了啊。不同的环境和经历,目标应该只有一个,谁越接近目标就谁牛,再不行拿钱把对方砸死完事。

楼主:
如果扔掉阻力连杆,保留动力连杆,如下图,夹具,这样杠杆在动模板背后做滑动磨擦,几百吨的力,是不可能的,到时候开模都开不了。

楼主:
动作如下

网友(点评):
这是利用了连杆机构的死点特性

楼主:
曲臂变量机构不能取代液压机,因为它只有在伸直后才能产生合模力,而且压力行程极短,就是冲床原理。曲臂机构只能用于夹持模具,被用在了注塑机压铸机的合模机构上。说一下,虽然注塑机行业有三百亿产值,压铸机行业只有三十亿产值,但注塑机仿的是压铸机。曲臂机构取消了庞大的液压缸,但它也有问题,机械复杂,还要调模润滑等机构,曲臂磨损也快于液压机,合模精度不及液压机,等等,但仍是合模机构中的主流。压铸机行业七十年代大缸合模机构还有做,即卧式液压机,现在没人做了,但注塑机这些年又兴起直压机,即卧式液压机合模机构。

曲臂被设计成上下双曲臂,但那不涉及原理,双连杆的叫法才有点涉及原理。半个世纪以来,没人动得了双曲臂结构,无论国内国外,我今天就想动一动,简化简化。

以上,机械变量,摆动变量,线性变量,皆是我的提法,所以咱理论放在哪,动一下又何妨?

网友:
华山论剑吗?  围观围观
   技术交流,不要伤了和气才好

网友:
我累个去,大哥有点自恋。我觉得吧前人都总结的东西干嘛不,学学拿来主义,自己琢磨嗯?认识是够有深度的。

网友(点评):
你学了多少东西,扯淡,前人有很多东西,只是中国少了几本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点评):
做学问要低调,不要太张狂,

网友:
做看大神们切磋。

网友:
严肃点,严肃点,这才康复出院,别给气病了,现在院里床位紧张,别在二进宫了

网友(点评):
是刚从男科出来,上次被你妈搞残了。

网友:
竹园不要攻击彭老师
你自己学艺不精,还来攻击人

网友(点评):
原来是彭画图工,害怕伏枥,不要伏了一辈子枥,还说害怕伏枥才好。

网友(点评):
我的身份是退休工人,“老师”这个称谓不敢当。

网友:
什么“让观众一看就明白比的是表达能力,大有收获比的是技术能力
 ”?

网友:
机械这块真正的深不见底。技术再高。知识再深又能怎样?工作到老。脑袋里面的东西未必能够在现实中全部运用到。

网友A:
建议楼主  回头翻一下 机械原理和理论力学

网友:
欠缺知识 想学习都跟不上啊

网友:
猪园? 一群猪住的园围。西施的东边村子里的学啥颦那位。合着是ZYDB

不就是多连杆机构乜,还将土话曲臂 都搞个来这样也成。

网友:
一山还比一山高,做事认真就好了,

网友:
围观华山论剑

网友B:
楼主一直以狂妄姿态出没在网上,对其反感,我确实屡有不敬。楼主对我没有以破口大骂回应,而是专门写个技术帖子点名“切磋”。我很意外也很感动。
不过这个“切磋”两字分量太重。楼主霸气不可一世,而我只是个自学不成材的普通工人,“切磋”万万说不上。楼主如肯放下身段,大家心平气和交流交流自学心得,也许更恰当一些。

网友(点评):
彭老师淡定。楼主和早先风格相比,已变化很大。不管乍样,能对一行业这种钻研精神,还是值得让俺佩服的。

网友(点评):
楼主确实是聪明人,只是以前太偏激,走火入魔了。也发觉这次有了很大变化,所以愿意平心静气和他讨论技术。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彭大侠不屑留言,不会出现呢,哈,楼主太自恋了!

网友:
在讨论技术问题之前,先绕点弯子,把楼主所提技术问题的有关名词商量一下。
楼主把讨论的机构称呼为“曲臂"。想问一下,这是压铸机行业的通用称呼吗?

网友:
用过这种结构,现在可以找到图片的有两种设备。
一个是松花江面包车车顶内复件的聚氨酯发泡模。

这个工件的模具型面凸面向上。制作步骤是模具打开,在下模面复上针织面料,真空吸附成型;然后开模注入聚氨酯混合原液;合模、加扣、锁紧;等泡沫充满型腔并固化;然后解锁、松扣、开模;取出工件。
设计合模力60吨,用两个160的气缸推动双肘节达到。下模浮动,两个气缸和肘节在下模下方,工作时推顶下模向上。图片里可以清楚看到它们。

另外一个实例是液压弯管机上的夹紧装置。
这个实例在本论坛贴过,其链接为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540
帖子里对这个结构的叙述是:一个回转臂,一个固定臂。回转臂跟着模具回转,前端半圆槽块和模具上的半圆槽快合起来夹紧工件管子;固定臂上是一条可以滑动的半圆长条,推到前端后与防皱块一起抱住管子,给管子以足够阻尼,使得管子弯曲时受拉。两个臂上器件的夹紧由各自的油缸推动一个肘节实现。

网友(点评):
机构描述清析、简单扼要;直接反映了机械知识功底,真金不怕火炼

网友(点评):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点评):
佩服 佩服啊

网友:
火星撞地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臂变量机构不能取代液压机,因为它只有在伸直后才能产生合模力,而且压力行程极短,就是冲床原理。曲臂机 ...

楼主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是像把原机构改成上图的这个吗?

网友:
以楼主这个劲头,在工作上应该小有成就。
可惜了,楼主说自己不是科班,楼主说的这些书上都有描述,楼主把这些书都看了,再来钻研,不可限量啊

网友:
技术交流还是很好地,但是别伤了和气。。

网友:
呵呵  顶一个  这么好玩的帖子 为什么没人顶呢?

网友:
虚心接受别人的提出的建议,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个人素养比技术更重要,希望看到的是技术交流,切磋是想得到胜负?你胜了又如何?

网友:
楼主又杀回来了,精神可嘉。

网友:
可以心平气和的来交流技术;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14-09-11):
楼主的水平从画草图就看出来了,说句实话,知识要系统的学。

网友:
好久没来这,以来就看到这么劲爆的!!!!!!!!!!!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直以狂妄姿态出没在网上,对其反感,我确实屡有不敬。楼主对我没有以破口大骂回应,而是专门写个技术 ...

还是害怕伏枥老师谦虚啊,近一年在这个论坛学到不少东西,从您这里也学到很多,非常干些老人家!

网友:
有看点!坐等精华

网友:
何必 楼主小气量能成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  回头翻一下 机械原理和理论力学

是的,机械原理中的“运动分析”章节和理论力学中的“平面力系和力偶”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