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阀阀体应该如何画啊?求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2014-08-12):
闸阀阀体应该如何画啊?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啊

网友:
正好在学习曲面,楼主帖个图,我画画试试,下图纸很要积分的啊,挣这么多不容易啊,贴图就不用积分了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看到

能看见,挺好的~
中间安装闸板部分用到曲面,根据个方向轮廓,放样,然后加厚,其他的部分就好弄了~
但是要做到符合图纸尺寸,也很有难度,要细致。我也刚学习曲面,晚上画画试试看
你也自己试试啊~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啊,谢谢

先画到这里。
说实话,我这个曲面有点失败,两段相接的地方过渡不光滑,明天使用放样再试一下,现在使用的填充
图中那个倾斜的相贯线,做不出来那个样子
猜测是不是拿以前的图纸直接改的尺寸,以前的阀门安装的管道直径大,比如130的样子(现在是100)那么相贯线就是斜的了

楼主:
谢谢啊!我自己再试试

网友A:
难道大侠们以为这个很容易?
我又画了一天,不断的有新问题,首先是闸板曲面,然后是圆角,闸板结合面有斜度的那个,……
请大侠们围观一下
@寂静天花板 @一毛 @zerowing

网友:
@扫街 求大师批示我画的怎么样

楼主:
厉害啊,画成这样已经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大侠们以为这个很容易?
我又画了一天,不断的有新问题,首先是闸板曲面,然后是圆角,闸板结合面有斜 ...

面对如此勤奋钻研的同鞋,在下深表敬意,真的,至少近期我没有这么投入过。
画这东西,真要把细节尺寸按要求画出来,也不简单,我差不多也要一天。这应了一句话,行白里者半于九十。大致外型很简单,但小地方需要费点神。
另外,由于所处行业的关系,对曲面也仅限于了解和简单建摸,比大侠差多了。如果只看结果的话,用实体特征也能做到,但曲面应用还不敢说,等空下来了,我也试试,到时候再来讨教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