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铸造再进行机械加工的零件图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4-08-12):
本人新人啊,请不吝赐教。
1.材料是HT150,热处理方式选择什么呢?
2.上面的圆弧凹面是要机械加工的,所以标个粗糙度符号就是那个意思了??
3.让我一直苦恼不解的公差问题。说到装配因素的话,那就是底面两个销孔了吧,靠销孔定位的;还有就是上面的圆弧凹面,按孔的标法标个上偏差吗?

网友:
你那个勺子表示用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粗糙度3.2um,一般指机械加工方法,至于公差,查手册或根据配合要求,另外楼主俯视图17那个尺寸可以不标

网友A:
1、机床类的铸件一般要退火去应力
2、半圆腰孔采用铣加工
3、公差一定与配合有关,具体值按你的配合要求来
4、你图中这种定位销可能是在装配好后再打的销,这样位置就固定了,方便维修和重装。

网友B:
1,主视图那个D20的沉孔尺寸符号用错了吧;
2、槽底部的那个23的尺寸是不是标到别的地方好点,不便于测量,实际加工尺寸链还得转换;建议标为底面到槽底深度或者顶面到槽底深度,具体怎样标看你设计和装配要求了;
3、左视图有些尺寸是不是挪到俯视图好点,总感觉看着俯视图缺点什么。

网友C:
未注铸造圆角,未注拔模斜度都要写一下为好。加工量的问题。

网友:
建议分成两张图纸,一张铸件图,一张机械加工图。

网友:
貌似有专门的铸造毛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视图那个D20的沉孔尺寸符号用错了吧;
2、槽底部的那个23的尺寸是不是标到别的地方好点,不便于测量, ...

沉孔符号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下,是用v表示的,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还是直接用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注铸造圆角,未注拔模斜度都要写一下为好。加工量的问题。

没什么经验啊,依你看,这个图里面的铸造圆角和拔模斜度该怎么写。

网友:
学习下。铸件最好回家好好检查下,免得有气孔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孔符号我当时在网上查了下,是用v表示的,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还是直接用汉字?

V是countersink,,|_|是counterbore;

网友:
就是必须是铸件的零件图。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铸件。比如你这张图的零件的底面应当是加工面,应当是直角或有倒角。底面的上面就是螺栓头那面就是铸造圆角。这种图难度主要还是在把握铸造面和加工面之间的加工线在各个视图上的投影,还有铸造圆角。有的图画的不像是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必须是铸件的零件图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铸件。比如你这张图的零件的底面应当是加工面应当是直角或倒角。底 ...

我看着略微费劲。

网友:
一般铸件都是有铸件图的,基本上都是标一些主要尺寸,然后再出加工图,方便别人看图。楼主标注的时候最好能够选择一个基准。公差可以参考贵司的标准。

网友E:
沉孔的符号确实错了,应该是 |_| 这种形状的,而且应分两行写,详细百度 ”沉孔标注方法“
铸造圆角和铸造斜度是有设计标准的,不知你有没有《机械设计课程设计》这本书,里面有
还有没看懂LZ的左视图,怎么剖的,感觉少了点剖面线,感觉这种剖的方法不太好,沉孔表达重复
以上本人拙见,请见谅

网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新手,想传个图片来着,看来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沉孔的符号确实错了,应该是 |_| 这种形状的,而且应分两行写,详细百度 ”沉孔标注方法“
铸造圆角和铸造 ...

沉孔表达是重复了,自己感觉应该把主视图里面的沉孔取消了。至于剖视符号,,局部刨似乎没必要画。

网友:
其实拔模斜度模型厂可根据实际情况做的,俯视图如果不标17尺寸的话,就要画出中心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床类的铸件一般要退火去应力
2、半圆腰孔采用铣加工
3、公差一定与配合有关,具体值按你的配合要求来 ...

大侠你好,最近看了几个铸件的零件图,发现技术要求里面都没有写热处理,倒是写了铸造圆角,想问问这是什么情况。还有拔模斜度如果不表示在图中的话,应该也要写在技术要求里了吧?还是说不写也没有问题?thanks a lot.

网友(点评):
我们铸件一般都给外协厂做,你只要把零件图给外协厂,他们自已做模,自已设计铸造圆角,也会给你讲一些清砂孔,除非你有特别要求。退火我们找另外的热处理厂家,有时交给机加厂去做,由他们找热处理厂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