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怎么做检具

楼主(2014-08-12):
图中红色尺寸都是需要检测的项目,现需要做一个综合检具,检测这些尺寸,该如何设计呢?要是光长度公差或者光对称度,我都可以做,但是这两个综合在一个检具上,我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消灭零回复!公差不小啊 !用加工中心做一个带四个孔的扣板,再配合芯轴。别问我怎么知道,我瞎编的。

网友A:
这个恐怕未必能作出检具吧?实效边界是变化的,检具尺寸没法确定呀。不过俺倒是觉得奇怪,这图纸上用了对称度,却不用位置度,没道理呀。

网友(点评):
还有,这对称度标得怎么看都别扭。敢问楼主,图纸上引用的是什么标准?

网友:
大侠,其实我也在等高手回复您的帖子。大侠,依我的浅见,您这产品要做的工装可以说成一套小设备了,其中的零件可能有千分尺或者游标卡尺固定在工装板的某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未必能作出检具吧?实效边界是变化的,检具尺寸没法确定呀。不过俺倒是觉得奇怪,这图纸上用了对称 ...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老外的图纸,汽车的制动支架,叫我们做检具,可是怎么想也想不出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做一个仿形工装吧 但只是可检测是否符合图纸 但无法检测具体数值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方法

网友:
单靠传统的检具,有点难度。

网友(2014-09-28):
叫我做的话控制中心距公差就好了,对称度不管了

网友:
这个检具是目前我见过最复杂的,想知道高手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做一个钻模加工各孔,各项要求就满足了,效率也提高了

网友:
感觉这图挺奇怪的,等高手解答

网友B(2014-11-02):
我认为直接做一个位置度检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4-12-19):
对称度和孔距,即使是仿形工装,感觉也很难贴切的表达出来。

网友C(2015-01-20):
可以做综合检具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直接做一个位置度检具就可以了

对称度做不了综合检具的,边界没法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综合检具检测

对称度和尺寸公差是相互独立的,没法做综合检具

网友:
这个有难度。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2018-07-31):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