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个钢管弯曲夹具,被这个压头给搞死了

楼主(2014-08-12):
最近做了一个钢管弯曲夹具,被这个压头给搞死了。标准要求钢管压头的半径是钢管直径的8倍,就是说一个直径60mm的钢管,就要做一个直径是960mm的压头,外面是一个跟钢管配合沟槽,以前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由于只要弯曲成90°,所以以前是车加工,然后一个线割成四个,以前做到直径是480mm的压头,供应商报价一个要1000多块,现在做直径960的,上司说估计要做出个天价出来,搞半天就要亏本了。

现在请教各位大侠,怎么做会比较便宜?

谢谢。

网友:
半圆幅板去掉,中间加一插管。

网友A:
大侠,看到您这东西我就想到前段时间刚接触的类似的产品也是普通机加工出来的,代价太大。楼主换个思路,用钣金+氩弧焊,这样成本相对比较低,这产品机加工划不来的,去料太多了,太耗时间了。您这产品分成两个零件,做完后做个简单的氩弧焊固定工装,直接氩弧焊焊接,焊接完角磨机抛光,钣金整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看到您这东西我就想到前段时间刚接触的类似的产品也是普通机加工出来的,代价太大。楼主换个思路,用 ...

我觉得可以!

网友B:
做成一个盘类毛坯,最后线切割,一份为二,不就两个工件做好了?

网友:
拆分焊接貌似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一个盘类毛坯,最后线切割,一份为二,不就两个工件做好了?

我们一直是先做一个整个圆盘 ,然后再线割成四个的,但是还是太贵了

网友:
我觉得分两体焊接的话成本会低一些,但要考虑热处理和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看到您这东西我就想到前段时间刚接触的类似的产品也是普通机加工出来的,代价太大。楼主换个思路,用 ...

我上司开始也说用你说的分体焊接的方法,我想问下,这种方式应该是先整个一个圆盘然后外面焊一圈圆环,线割成四个,最后是钣金成型,还是焊好后车加工,然后线割,如果是后一种的话,好像就能省点材料钱啊,我在阿里巴巴上面看到别人卖弯管机的,那些压头应该都是铸造的,如果是铸造的,成本会不会低一些

网友(点评):
大侠,没那么复杂的,若工件厚度都不超过4mm的话,考虑用冲床下料,半圆形的工件有了,外面一圈的圆环的毛坯料也做好了,然后钣金弯曲外面的圆环;做临时工装压紧工件,最后圆环和半圆形工件拼焊。大侠,您那成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上司开始也说用你说的分体焊接的方法,我想问下,这种方式应该是先整个一个圆盘然后外面焊一圈圆环,线 ...

这个外圈圆弧还是有点厚的,因为是要用来弯钢管的,我们设计是10mm厚,这样的厚度能用钣金成型估计有点难度啊!

网友:
采用滚轮也可以

楼主:
找了家供应商 用铸造做,一套20个压头,初步报价1W8,上司也同意了,我想选用QT500-7的球墨铸铁,应该选用什么热处理工艺比较合适?等温淬火,渗氮?还是其它的?哪种热处理工艺比较便宜点呢,要增强硬度,但是不能太脆了

网友:
拆开,焊接件做比较经济,用加工中心就可以做出来,100/小时的话,1000块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当然用铸件再上加工中心也是比较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