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B硬度可以到HRC 30至36吗

楼主(2014-08-12):
看了个图纸,10个厚的板,材料写的是Q235A,要求淬火处理,硬度30至36HRC,表面镀锌,说做不了,Q235A的达不到这个硬度,求解惑,是否可以?

网友:
Q235B,含碳量太低,直接淬火毫无意义。渗碳表现淬火能达到

网友(点评):
渗碳后也不能说HRC,只能以HV来考量的

网友:
Q235A是很普通的钢了,杂质比较多,一般不会拿去淬火,就算淬火,硬度提升也不明显。所以还是别勉强了。

网友A:
Q235这种低碳钢淬火无意义,淬不硬的,那个硬度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网友:
Q235能淬火,但是工程上一般不用,
不好热处理控制,
没有什么意思。

网友B:
Q235这种材料成分与20有些接近,如果要热处理一般用渗碳淬火,硬度可以达到50~60HRC,它含碳量低,普通淬火无法增加硬度。

但是Q235A这种材料的成本偏差比较大,同样的热处理工艺,得到的最终硬度一致性偏差也大,所以一般不对它进行热处理。

要求略高的场合,可以用Q235B,这种材料成分偏差要小一点,有些钢结构的焊接要求用这种材料。

你的这个硬度要求,用45材料比较合适。

PMA
回答的很全啊,谢谢了,棒子给的图纸,转给厂家说做不了,厂家也是推荐的45,
回答得真的很全面。

网友(点评):
阐述的横清楚!

网友(点评):
楼主回答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
楼上解答很充分,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回复

网友:
一般不用热处理!只需表面处理即可!

网友(2014-09-20):
Q235杂质太多,一般不做热处理。热处理要用优质碳素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35这种材料成分与20有些接近,如果要热处理一般用渗碳淬火,硬度可以达到50~60HRC,它含碳量低,普通淬火 ...

现在很少用-A 的钢板了吧。

网友C:
我不想说也得说,Q235A,B是无所谓,但有人混淆了,这个A是优质的意思,而以前有A类钢,B类钢之说,A类钢只保证机械性能,B类钢只保证化学成分,Q235相当于A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想说也得说,Q235A,B是无所谓,但有人混淆了,这个A是优质的意思,而以前有A类钢,B类钢之说,A类钢只保 ...

我觉得楼上也混淆了。对于普通的结构钢,用Q+数字表示牌号。后面再用ABCD区分等级,A级质量最低,D级质量最高。Q235A和Q235B的区别在于含C,Mn和S有差异。
你说的A是优质的意思,是应用在优质结构钢上,比如45号钢,牌号后面加A表示“高级优质结构钢”

网友:
AB级指碳素结构钢强度级别,CD指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网友(2014-11-04):
淬火到这个硬度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力学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35这种低碳钢淬火无意义,淬不硬的,那个硬度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可以达到,如果你是做热处理应该深造一下

网友(点评):
如果能达到的话是要渗碳吧,但渗碳只是表面硬,不能用HRC吧,应该是HV吧。我不是做热处理的。

网友:
Q235A的含碳量与15#的含碳量差不多,而低碳钢淬火后强度提升并不明显,15#未热处理时的硬度为97~143HBS,换算成HRC也就是7HRC左右,是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如果要达到要求的硬度,表面处理可以使用渗碳淬水的方式,处理完后硬度能达到50~60HRC;当然直接换材料也是可以的,用35#钢就能满足你的要求,35#钢淬水后的硬度可以达到30~40HRC。你选用的是板材,所以35#比45#韧性和塑性都好一些,建议使用35#钢,45#多用于对强度和刚性综合性能要求高一些的轴类零件。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12-23):
直接换材料。

网友:
还是换材质,Q235不具备条件

网友:
6楼回答的好好啊

网友:
低碳钢淬火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