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十几年机加工 ,竟然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求助 ,干了十几年机加工 ,竟然遇到这样的问题  。详情见图 在线等待讨论。被难倒了  有没有大神有灵感啊  那织物是有弹性的 最好是一个类似量具的装置 他们不要2次间接测量   要一次间接或直接测量

网友:
超声波测厚仪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参与 您说的这一起能识别出这两种不同材料吗 而且精度能达到0.5毫米吗

网友(点评):
正解,非金属的也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超声波测厚仪是根据超声波脉冲反射原理来进行厚度测量的,当探头发射的超声波脉冲通过被测物体到达材料分界面时,脉冲被反射回探头通过精确测量超声波在材料中传播的时间来确定被测材料的厚度。

网友(点评):
显示精度:0.01mm、0.1mm

网友(点评):
内部结构不紧密有空气,这样的织物是不能用测厚仪的!

网友A:
看剖面..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剖面..取样

每件产品都要测量  没办法取样测量  而且这织物材料很贵很贵的 所以您这办法行不通

网友B:
卡尺上夹根针或在铣床上测不行吗,,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晰,也许我还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尺上夹根针或在铣床上测不行吗,,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晰,也许我还不理解.

这是个示意图  实际情况是织物层粘接在一个锥体上  例如导弹的锥度  不是平面  而且很大

楼主: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想测量棉被的厚度  施i加的力大了棉被就会被挤的很薄 力小了就会很厚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重量测量棉被
但是两个相同重量 相同面积的棉被棉花铺设的均匀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要检测棉被棉花的均匀程度

网友:
投影仪可以不

网友C:
不用超声波,太贵了吧,很简单,做个不锈钢的铁片,2毫米左右厚度那种,做成U型,U型片底部加装一个百分表,90度垂直于被检测物,皮带输送机输送,被检测物件触碰到U型片,U型片遇到阻力上升,触碰百分表针头,即可检测。考虑到被检测物体不变形,那就要看你的U型片的曲度大小,就是被检物体遇U型片的一个压力,压强的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俺赞同!注意弹簧调松些,U铁底部宽一些,两头翘,像穿着船型的鞋子

网友(点评):
误差不超过0.5mm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哦

网友C:
怕被检物体,不平整,可以在检测前,装一个滚装铺平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超声波,太贵了吧,很简单,做个不锈钢的铁片,2毫米左右厚度那种,做成U型,U型片底部加装一个百分表, ...

首先感谢您的参与  可不可以给个简易图呢  说的我没看懂 我的工件很大 大概一吨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被检物体,不平整,可以在检测前,装一个滚装铺平装置。

大致上是平的   他是个锥面

网友:
一根粗2~3mm带刻度的测量杆,配的一个适当直径和适当高度(即适当重量)的测柱,中间钻孔,大小与测量杆相配,测量时先把测量点的法线朝上,测量杆垂直插入至金属层,再在测量杆上套入测柱,测柱接触织物层后读测量杆上的刻度,搞掂!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个思路,不过为了减少测量柱重量和施加力的影响,可将测量接触面积加大,比如做成伞状。这样又简单又实用

网友(点评):
如何判断测柱是否刚好接触织物层呢?

网友(点评):
测柱(测块)可用选用很轻的物料,如一小块手机贴膜,当它靠自重接触到织物时读测量杆的刻度值,为保证每次测量时对织物施加的力是恒定的,所以要假定测量点法线朝上。

网友:
滚轮,然后弹簧复位滚轮配合光电测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们想测量棉被的厚度  施i加的力大了棉被就会被挤的很薄 力小了就会很厚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重 ...

哦,主要是考虑均匀

不知道织物材料 是事先已经织好还是现场混合覆盖

如果织物材料是成品覆盖的话,就要考虑拉升因素

如果是现场混合覆盖,就是送料均匀度了
棉纺厂清花车间有一机构叫天平调节装置,就是控制棉卷正卷率和重量不匀率,主要是控制棉卷均匀度,棉卷大概1米宽,多长现在不记得了,反正是定长定重量。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需要做一个检测合格的量具是吗?

网友E:
电涡流测量

见过安检的金属探测器没?一样的原理

网友:
做个检测工装吧。

网友:
激光测距仪,
网上有卖手持的,几百块一个,买回来自己找基准改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投影仪?CMM,万能工具显微仪?

网友F:
上面的织物受力就会变形,先要明确是在自由状态下测量还是施加一定的压力?压力的大小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根粗2~3mm带刻度的测量杆,配的一个适当直径和适当高度(即适当重量)的测柱,中间钻孔,大小与测量杆相 ...

谢谢您的参与思考  我们现在的初步方案就与您的方案大致吻合  可是这样是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需要做一个检测合格的量具是吗?

是的  这是军工项目 所以量具必须要通过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织物受力就会变形,先要明确是在自由状态下测量还是施加一定的压力?压力的大小和方向?

您考虑的正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手里方向和大小直接影响到测量读数 所以施加的力要一致  测量范围在22-40毫米范围之内

网友H:
作个14楼方案改进。1为带刻度20-45的大头针,2为弹簧,3为定位板;弹簧透明,还要用最软的,自由状态刻度20刚好能看到;根据被测物的软硬程度,所有组成件都要足够轻,3要足够大,保证织物所受压力最小。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直接用个加长缝衣针标上刻度,然后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作个14楼方案改进。1为带刻度20-45的大头针,2为弹簧,3为定位板;弹簧透明,还要用最软的,自由状态刻度2 ...

测量表面非平面  这个方案已经被推翻  因为这方案只能保证测量角度垂直   平面上比较适用   实际工况是在椎体的外表测量  感谢您参与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涡流测量

见过安检的金属探测器没?一样的原理

能具体些吗

网友:
直接做个缝衣针一样的检具不可以吗?

网友:
超声波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仪测量吧

网友:
太简单不可能的。
上面压块板,板上压弹性体调节压力大小。
板上同时连根杆,监测厚度即可。

或把杆改成光电传感器,数控的很爽,可以接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超声波,太贵了吧,很简单,做个不锈钢的铁片,2毫米左右厚度那种,做成U型,U型片底部加装一个百分表, ...

高手  我也是做机械的但是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大神的方法也没有做过
 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你多交流

网友: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钢针上刻度作为滑杆,用较轻的自由滑块(比如尼龙或泡沫),测量时,钢针插入,滑块自由下滑接触织物材料,拿出直接读数

网友:
直接上投影仪了

网友:
就用涂料测厚仪600多元

网友I:
这和机加工神马关系都没有啊,楼主在干10年,这个不会还是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超声波,太贵了吧,很简单,做个不锈钢的铁片,2毫米左右厚度那种,做成U型,U型片底部加装一个百分表, ...

果然够专业,专注检测二十年,值得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和机加工神马关系都没有啊,楼主在干10年,这个不会还是不会啊

以前专业干机加  现在做模具  好多不懂的 哎~~问题还是没有进展 网友们的方案全部被推翻 一筹莫展中~~~~~

网友:
没仔细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4个脚的连杆机构,无论你怎样插入,都必须保证要用来测厚的装置垂直于被测的圆锥面。以后就好办了,插针也好什么也好都小意思了。要精确的话,类似邵氏硬度计的原理也可以导入,除非你的材料硬度非常不均匀。

网友J:
之前在其他公司给人家做的测布料厚度的东西。

网友K:
直接把深度游标尺头磨尖不行吗?

网友:
利用光投影,试试,不过有衍射

网友L:
如果是机械设备在调控和节能上的要求,爱德利变频器认为变频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把深度游标尺头磨尖不行吗?

每个量具都是要经过计量质量检测的   改造过的量具是无法通过检测的  除非有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之前在其他公司给人家做的测布料厚度的东西。

现在用的就是您的这个方案  昨天刚确定下来  虽然不是很理想 但第一稿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机械设备在调控和节能上的要求,爱德利变频器认为变频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广告请绕行

网友:
千分尺+弹簧+针杆+基板,直接压面,针杆顶住金属,就可以读出厚度值

网友:
用直径3毫米左右的尖棒,四周涂上颜色线,到金属面时,把棒旋转一下(让布料与金属棒上面的颜色线充分接触并破坏掉颜色线)。取出棒,检测一下棒上面的颜色线被损长度。(能精确到0.20)。

网友:
纺织品是不是成品,若是成品的话,直接控制成品的工艺厚度,这个思路可行吗

网友:
测漆膜厚的仪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一下

网友:
那个金属体大小如果一致,那量下外面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压下去。测力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