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2种结构哪种更经济更合理

楼主(2014-08-13):
如图:最上方是旋转大盘,中心是传动轴,,上下面板分别是16和14厚,距下板面260的地方是4模的齿轮(旁边是分割器带动)。现在我想问下各位,左图用UCF轴承固定在上下面板上好,还是右边做个轴套安装深沟球轴承好呢?去年曾经用左边的图实验了几个月,没有什么问题,但我总觉得不是很妥当,右边的图,感觉成本会高不少,(轴套要做的话,只能是304不锈钢材质)最上方的圆盘,每分钟是走走停停50次左右。

楼主:
不会画CAD的菜鸟,请大家原谅啊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右边的深沟轴承改成UFC轴承呢?改了轴套就不需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右边的深沟轴承改成UFC轴承呢?改了轴套就不需要了吧。

是UCF轴承吧,右边的图,和上板面接触哪里是可以改成UCF的啊,可是在转盘下方哪里装UCF轴承的话,要做个支架支撑啊,和做轴套差不多的成本了

网友(点评):
直接和上板的下面安装UCF轴承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在齿轮上方做一个轴承座,约200高,上下各一个轴承,即经济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齿轮上方做一个轴承座,约200高,上下各一个轴承,即经济又美观。

就相当于把板面上的轴套安装在齿轮和上板之间,是吧,这样不要用不锈钢可以,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
感觉两个球轴承中间应该加一个推力轴承。右图扭矩大的话,底部还是参照左图比较安全。轴套应该没必要纠结不锈钢吧,可以45号钢表面电镀铬或镍锌。要求高点可以40cr调质后电镀。力学性能比304锈钢好。
看你的是根通圆轴,力是往下的话,用阶梯轴比较好哦。

网友(点评):
谢谢了,圆盘受力不大,用不锈钢是设备的环境有腐蚀性,和楼下讲的,用短一点的轴套也不错

网友:
右边的轴套长600,有点长了吧。

网友(点评):
恩,轴套 做短一点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点评):
恩,可以考虑做短一点

网友:
腐蚀性的话电镀也没关系,无非就是选择对的电镀方式和 电镀层厚度。

网友(点评):
电镀的东西,要是不小心碰坏了,就会生锈,拿去电镀的时候和成本也麻烦,谢谢了

网友:
右边的结构上好一些,轴承支撑转动盘。
左边的是大的悬臂,会有变形等影响
不过看楼主说的,左边的已经用了几个月了,没问题,那使用的环境条件应该是没大的问题,所以从经济性方面考虑就可以了
另外轴套太长了,可以做阶梯轴,用分体式的

网友:
右边的吧。

网友(点评):
右边的是感觉更稳定,就是成本高

网友:
这个要看使用要求了,左边的成本低,但是上面板伸出的轴太长,可能刚性不够,而且用UCF轴承座,轴与面板的垂直不好保证。右图的成本会高一些,稳定性好,但是建议上面板以下的轴最好缩短一些(和左边方案同理)。

网友(点评):
谢谢点评,综合各位的建议,我决定采用右边的结构,毕竟是要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