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与液路压力如何调节?

楼主(2014-08-13):
有一个气管和一个油管组成一个气液系统,现在想根据液路内的压力变化智能调节气路的压力,保持两管路内力相同,得选用什么元器件,怎么实现?

网友:
装调压阀好了,调到相同的压力不就好了。

楼主:
有一个气管和一个油管组成一个气液系统,现在想根据液路内的压力变化智能调节气路的压力,保持两管路内压力相同,得选用什么元器件,怎么实现?注意:是自动调节,不是手动调节,而且是适时调节。如何实现?

网友:
电动调节阀

网友:
有2个疑问
1. 整个系统最大压力多少?
2. 这个气液系统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