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沉孔时,一般是如何设计它的尺寸?

楼主(2014-08-13):
我想问下大家,在开沉孔时,一般是如何设计它的尺寸,比如说我要用M3*5的沉头螺钉,该开多大的沉孔

网友:
建议楼主先去翻翻书本或看看手册,如何。

网友:
2楼说得对 先翻翻手册

网友:
蛋疼,你总该知道开孔什么用吧

网友:
一个是翻手册,一个是根据经验自己选择。M3的内六角的话可以选择直径6(8)深4(5)的沉孔,根据情况自己定

网友:
稍微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翻书,有标准可查!

网友:
查手册吧。

网友:
如果楼主身边没有手册的话,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内六角圆柱头螺钉一般螺钉头厚度=螺纹直径,螺钉头直径孔放2倍螺纹直径也是可以的(暂时没找到规律。。。),其它的螺钉有的得考虑扳手空间,那就得查手册了。。。

网友:
一方面,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专门的标准。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尺寸只要放得下去就OK了。

楼主:
现在我每次设计就是翻手册的,就是会嫌麻烦

网友A(2014-09-13):
查手册,看螺钉的头是多大的,一般孔比它大1-2mm

网友(2014-10-15):
caxa有相应的图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螺钉的头是多大的,一般孔比它大1-2mm

同意

网友:
查手册啊!!!

网友:
差手册都嫌麻烦?那就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