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圆上的“英制1.6m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13):
  今天在车间看到一根轴的图纸。内台阶孔的内圆上标有“英制1.6min”的字样。什么意思弄不明白。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意思。知道的都来说说吧。

网友:
我也不明白,坐等高手

网友:
我猜是最小要做到1.6,贴个图看下

网友:
我猜是1.6分。1英寸=8分,min=minute

网友A:
1英寸=25.4mm,1.6英寸=40.64mm.min是最小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内孔最小直径为40.64mm.

网友:
1英寸=25.4mm,1.6英寸=40.46mm.min是最小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内孔最小直径是40.46mm.

网友:
我赞同楼上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英寸=25.4mm,1.6英寸=40.64mm.min是最小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内孔最小直径为40.64mm.

今天去车间看了下。7楼是正解。不多1.6指的是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