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转矩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4-08-13):
如图所示,一直没搞明白该怎么对主动轮受力分析

网友A:
先求大滚筒的转动惯量,再依据工况确定转速及加速度,然后可求得转矩,
再将转矩换算成切向力,再带入摩擦系数u,可得主动滚轮的切向力,再乘以主动滚轮的半径,即为主动滚轮的驱动力矩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求大滚筒的转动惯量,再依据工况确定转速及加速度,然后可求得转矩,
再将转矩换算成切向力,再带入摩擦 ...

只考虑切向力转矩么?我看过其他类似参考资料,还考虑了作用在滚轮上的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