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3):
本人由于之前是机械毕业,所以对电气不是很了解。现在工作需要,经常碰到电气方面的知识,最近又是碰到发电机组并联运行的问题。遇到一个电路图不是很清楚。

楼主:
试试这张图 ,上面太小了看不清

1

1

楼主:
这是一个电力系统备用电力系统原理图,说白来就是2台发电机组并列使用,为整个电路提供备用的电力。现在我想问的是:
1图中下面三个ACB为什么电流分别是4000A ,5000A 和3000A ?
2.Space heater 空间加热器是不是属于发电机的附件,类似DROOP CT 这样,如果需要直接叫厂家配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大神回复下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去专门的电气论坛去问吧,这边的人都不涉及如此高的电流,PLC单片机什么的可能有人懂,这个在机械上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