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型密封圈和Y型密封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13):
如标题。另,各型号不一样的密封圈各有什么区别?像比如Y型啊、V型啊、UN型、UPH型啊等等

网友A:
根据俺的理解与记忆,简单讲下吧:

主要是外形尺寸不同,还有材质不同,密封能力不同,使用环境不同,温度不同,速度不同,压力不同,耐翻转能力不同,装配要求不同。。。等等

Y型与U型外形区别很小,界线比较模糊。

型号U开头的内外径等高,属于通用型,耐翻转能力较差,一般适用于低压,因为内外通用,所以可以降低库存,

V形的一般是组合密封,也是内外通用,常用的有夹布、橡胶材料,适用于环境比较恶劣、重载压力较高的场合,对维护要求低,

UN型是聚氨酯,适合整体槽安装,常见品牌有台湾鼎基,

UPH是大截面橡胶材料,日本NOK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俺的理解与记忆,简单讲下吧:

主要是外形尺寸不同,还有材质不同,密封能力不同,使用环境不同,温 ...

谢谢您的回答,有点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