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磨损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属于汽车轮毂轴承,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内圈大挡边几乎快要磨没了,请问各位前辈,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如何优化?安装时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A:
预紧力过大或者轴向力太大。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力过大或者轴向力太大。

谢谢,做的仿真结果可能是由于结构公差过大,导致有些尺寸的轴承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图片看看

嘿嘿 没图。。

网友:
楼主@luolml 可以说明白下吗,最好把仿真图发上来一块学习啊
结构公差:是轴、轴承座的公差,配合没选好?
轴承:有些尺寸的不管用?

网友(2014-10-06):
分析轮端轴承失效最好能失效轴承的详细的描述并提供失效轴承的图片参考,建议通过ISO 15243 轴承失效磨损及轴承使用工况找到轴承失效的原因:
1. 轴承工作预紧、间隙分析
2. 轴承热源分析
3. 轴承润滑分析
4. 轴端密封是否失效
5. 是否存在轴承、密封不正确安装

网友(2014-11-14):
游隙过大导致滚子受力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