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送小车,看不懂如何零件传动

楼主(2014-08-13):
大家看看这个载送小车,表示看不懂如何零件传动啊。

楼主:
载送小车

这是图片

网友:
多发几张图

网友:
不是透過六角棒傳動嗎?

网友:
变换一个角度看看。

网友:
看来看去也就觉得是中间部分由丝杠带动上下滑动。不明为什么叫小车。

网友:
一个调幅机构,同步带传递运动,丝杠调幅机构可见!

网友:
电机带动同步带传动,六角棒上滚轮带动带传动,滚轮传动带没画出来而已

楼主:
这个可以看到电机带动六角棒传动,另外的是靠小飞轮那里还有带传动没画出来么是?

楼主:
左右两边的丝杠是靠啥传动的啊,表示看不出来啊

网友:
想问下它是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

网友:
中间电机通过六角棒达到两边输送动力,两边丝杆加导柱是为了适应不同大小产品调节的,手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