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滑块材料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4-08-13):
如下图所示,想做一个非标的十字滑块联轴器。
联轴器使用工况:   转速在160--180 转/min, 扭矩在350--400Nm。

联轴器两端材料:45#钢,热处理:淬火。

请问中间的十字滑块选用什么材料的? 像尼龙、树脂、特氟龙等非金属材料可否满足强度要求?
如果选用金属材料,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见过的也是用钢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也是用钢制的

钢质的话,担心磨损。可以用哪种非金属材料替代钢质?

网友:
PPS

网友(点评):
“PPS在负荷下的耐蠕变性好,硬度高;耐磨性高,其1000转时的磨耗量仅为0.04g,填充F4及二硫化钼后还会进一步得到改善;PPS还具有一定的自润性。” 感谢回复! 请问PPS材料市场上容易采购吗?价格贵不贵啊?

网友(点评):
好采购,5W一吨算贵吗

网友:
我觉得应该选比联轴器硬度低的。免得磨损联轴器。。到时候就只需更换滑块就行了。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理论上设计应该是的,滑块的硬度应该比联轴器的硬度低。 但是目前这个只是在一台实验机上使用,只需要寿命在一个月以上就满足了,如果有点小的磨损,也无所谓了。

网友:
我觉得买个联轴器中间的链接法兰或是十字块,再按你的要求去设计链接上就行啦。简单省事。

网友:
铜可以么?

网友:
一般的油泵上的弹性连接块是什么材料,可以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