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杆的直径,导向套长度,如何定

楼主(2014-08-13):
RT

一直纳闷这个问题,求高手解答,要考虑哪些因素

就普通机床的导向

网友:
也在纠结,不知如何设定

网友A:
导杆的粗细是由负载的大小及方向定的,比如侧向力,一般校核强度及刚度
导向套的长度是要校核比压的,比压超过许用比压很容易磨损坏了,另外导向套的长度或成对导向套的间隔也与导向行程有关系。

网友:
具体情况要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杆的粗细是由负载的大小及方向定的,比如侧向力,一般校核强度及刚度
导向套的长度是要校核比压的,比压 ...

有没这方面的资料,
看过一些选型手册,上面有基本额定动载荷
这上面的载荷是说的导杆轴向力吗?
想不明白,好像轴向力对直线轴承没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