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组V带, 找原厂家周期太长,国内有吗

楼主(2014-08-13):
  如图,机器上拆下的联组带,电机功率75kw,因从动卡死,造成皮带烧溶。皮带长度为1650mm 宽为65mm 5并联。
   找原厂家周期太长,能找到国内厂家有保障的代替皮带吗?

网友:
http://banxinbelt.com/5MS_7MS_11MS/
广角联组带 _ 产品简介

网友A:
首先,联组V带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齿,就是一般V带并联,其次,看图好像不是联组带,除非从中间剥离开了,但也不会这么平齐,应该就是五根一般的同步带

网友:
首先,联组V带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齿,就是一般V带并联,其次,看图应该不是联组带,除非从中间剥离开了,但也不会这么平齐,应该就是几根一般的同步带

网友:
不是联组V带

网友:
qq774038335可交流一下这是什么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联组V带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齿,就是一般V带并联,其次,看图好像不是联组带,除非从中间剥离开了 ...

跟设备厂家确定是联组带,分开是因为卡死,活生生给电机皮带轮给分切了哈

网友(点评):
噢,分的挺齐的!呵呵,那可能是联组同步带。。

网友:
这好像不是联组带啊,你要一组太少了,我们专业做三角带的,金久龙,你这个1650是内周,还是基准长度啊。宽度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