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鱼坠是如何成形的?

楼主(2014-08-13):
如图,重量约20g左右,材质是钨合金的,请问是溶化后铸造?还是粉末冶金?是锻造的么?
谢谢!

网友:
铅合金吧,,,,没听过钨合金鱼坠。

补充。还真有,淘宝一大堆,粉末冶金。

网友(点评):
谢谢,是粉末冶金的。

网友:
钨的熔点非常高,一般不选择铸造方式,其它类型都可以,比如热挤压,

网友(点评):
谢谢!是粉末冶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