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输出轴有扁平面,怎么连接齿轮?只用紧定螺钉可以吗?

楼主(2014-08-13):
faulhaber的电机,与减速箱一体,直径32mm,减速箱输出轴有扁平面,直径8mm,怎么安装齿轮?可不可用带凸台的那种马达齿,直接用顶丝固定?
另一种方法是,另外加一根光轴,用键联接装配好齿轮,再与减速箱输出轴用联轴器连接,这种问题是,D形轴用联轴器连接可以吗(不对联轴器的孔进行二次加工)?

网友A:
这样的轴一般都是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轴一般都是键连接

我算了下,还是不能直接装齿轮,减速箱的输出轴径向轴向载荷有限制,齿轮传动时的力超过了,所以还是只能加联轴器,问题是,减速箱轴不是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