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碰焊有没有人可以做?

楼主(2014-08-13):
不锈钢皮两头是细不锈钢棒封死的里面可以看见焊点不锈钢皮对折后插进滑块槽里 里面碰焊 固定死!可以加工的联系我15961809981 QQ:158555515  目前十件试用!另外请教一下,滑块的表面怎么磨?光洁度能够达到直线导轨的光洁度!

网友A:
你那个应该叫电阻焊吧,是不是不锈钢丝焊接不锈钢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应该叫电阻焊吧,是不是不锈钢丝焊接不锈钢皮上?

不锈钢皮上面的一格一格的是冲出来的网格

网友B:
这个比蜂窝结构简单地多,非要用点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蜂窝结构简单地多,非要用点焊吗?

是的,你那能不能焊

网友:
这是碰焊?这是做皮还是连滑块都做?
这东西是什么?下导轨?
这网格激光,冲压都可,看什么要求额
跟直线导轨的光洁度没专业设备应该没什么可能,或许有大侠能洗一刀?
这玩意材质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那能不能焊

点焊可以焊的,但我没有设备。钎焊我就有设备也可以焊,但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这些问题太专业了,我们欧博瑞是做焊接防护的,比如:瑞士optrel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您要有焊接防护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