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组装特种机床,孔的位置精度太差

楼主(2014-08-13):
让一家专门制造大型设备厂做的焊接床身和一些零部件,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孔,都是划线打孔,结果直接导致了安装时孔无法对准,装不上,几乎每个都要修,各位请问,你们组装的单台焊接床身的机床,各种零部件打孔都是如何制造的?也是划线打孔吗?

网友:
精加工基准面,再以基准打孔,或者配打

网友:
划线点窝完全是工艺问题,如果大件加工都是数控设备自然不需划线,再者,你的公差要求如果划线可以满足,也不用上五面体了。
焊接床身的情况下,是否把变形问题处理好了

网友:
我通常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给定螺孔、螺栓过孔的位置偏差

M6 ±0.1mm
M8、M10、M12 ±0.2mm
螺栓过孔尺寸按普通配合来选,一般不需要紧配合和松配合

销孔 ±0.02mm

网友:
你的床身有多大,是否方便上个照片?
孔位的配合,很多情况下受加工条件的限制,需要人工定位。很考验钳工基本工的。
如果是板料,即使用雕刻机点孔,也比人工准确很多。
但如果是很大的箱体,就需要很大的机床,就不一定能满足了。

网友:
基准偏了吧?机床通过夹具定位基准,不需要划线

网友:
对于精度不高的,可以考虑划线打孔,节省成本。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钻套!

网友:
直接在一次加工不下床子。

网友:
关键看你装的时候的精度,不是在不在哪干的问题!看装的时候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