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矩形花键最大规格对应小径只有112?

楼主(2014-08-13):
各位大侠:
        矩形花键相比平键,轴与轮毂强度削弱小,能承受更大载荷,那为什么矩形花键最大规格的小径只有112?
        如果轴直径320mm,想采用矩形花键,该参照什么设计,谢谢?

网友:
你贴的图是摘自国标的,找到国标原版看看。或者看设计手册有没有

网友(点评):
大侠,国标原版没有看,《机械设计手册》最大规格小径也只到112。

网友:
那就用渐开线花键,我想矩形花键在直径变大时接触特性不太好,同时应力集中情况相对比较严重

网友(点评):
渐开线花键加工麻烦,成本高。 矩形花键直径变大,接触特性我倒是认为不会变,应力集中会大些。 难道限制矩形花键规格的主要原因是应力集中?

网友A:
低成本达不到要求,那就只能高成本,没考虑过其他连接方式吗,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达不到要求,那就只能高成本,没考虑过其他连接方式吗,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

没有针对具体的工况,只是昨天翻手册看到的,不是是何原因,因此在社区请教各位。

网友(点评):
请问朋友学到了什么?

网友(2019-09-05):
满怀希望地进来,满怀沮丧地离去,高手难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