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镀铬之后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4-08-13):
请问各位大侠几个问题哈,

1、45号钢镀铬之后的硬度是多少啊?
2、什么么情况下需要渗氮或者渗碳处理,其厚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3.45号钢调制后硬度很低,为了做传动轴,怎样提高其硬度的?

谢谢!

网友:
传动轴,需要一定的韧性,调制,加强了内部强度,对于硬度是指内部还是表面硬度?如果整体参碳淬火,这根轴,就很脆,容易拧断。

网友:
镀铬,只是表面处理的方法,一般只有起到防腐和增加耐磨性,而渗碳和渗氮也只是增加零件表面强度和耐磨性的一种方法,楼主说的45钢调质后硬度不够,但作为轴要有一定韧性,否则轴容易断裂,所以要想既有韧性又有较好的硬度可以试着换用其他轴类材料。

网友:
硬度不够的话淬火处理 也可以选用40Cr

网友:
钢的渗氮或者渗碳再经热处理,能使其表面获得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而工件的心部仍保持一定强度及较高的塑性和韧性。

网友A:
1.镀铬层硬度一般会达到800Hv以上
2.渗碳用于低碳钢,深度1以下较好,淬火后提高零件强度﹑耐冲击韧性和耐磨性
  渗氮用于中碳钢,深度0.5mm ,提高表面硬度和耐磨性抗腐蚀性,不过要先调质后做氮化后不再淬
火,表面也就700Hv左右
3.45钢调质不能满足加粗直径,
换材料40Cr等,

(可用38CrMoAl渗氮,做主轴的材料就是贵点,开玩笑的话)

补充内容 (2014-8-16 10:05):
镀铬的方法不同分为两种
1.镀装饰铬就是好看用的,
2.镀功能铬就是提高零件表面硬度防腐等用的,

网友:
楼上的讲的好!

网友B:
镀铬,俗称装饰铬。既然用“装饰”来修饰,就不要指望能达到多高。
45钢最好先调质,再淬火。
当然,可以渗碳、渗氮(这些淬火硬度要低点),还可以高频淬火,能淬火到HRC60。

网友C:
45钢做主轴可以先调质到HB250左右,再对配合及重要表面进行调频淬火,这样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0度以上。

网友(点评):
应该是“高频淬火”

网友D:
45号钢处理完再镀铬,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我亲自测过的
具体什么时候要做渗氮处理,这个要看你的零件的工况了吧
轴类零件,一般硬度都不会特别高,我们做轴类的零件,重要的轴都会选40Cr,韧性好一些,普通轴会用45

网友:
45号钢蘸火镀铬后大概在58-62之间吧

网友E(2015-09-15):
引用 网友D:
45号钢处理完再镀铬,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0度以上,我亲自测过的
具体什么时候要做渗氮处理,这个要看你的零 ...

40Cr和42CrMo一般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镀铬层硬度一般会达到800Hv以上
2.渗碳用于低碳钢,深度1以下较好 ...

个人觉得有几个需要调整一下
第2条.关于渗碳层深度“小于1为好”是出于什么原因,总要看具体情况吧,譬如大模数的齿轮轴,深度是和模数相关的;
          能否渗氮和含碳量没有什么关系,如20CrMnTi就可以渗氮,也可以渗碳,还有深氮的深度一般比较有限0.5mm已经比较              深了,所以一般不要超过0.5
第3条.不是太看懂什么意思,如果想要提高强度,可以再一定程度上提高淬火硬度(中温回火),当然如果使用40Cr材料,但热             处理还是调质状态,强度不会提高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钢做主轴可以先调质到HB250左右,再对配合及重要表面进行调频淬火,这样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RC50度以上。

直接讲“感应淬火”不是更好吗?高频对应硬化层浅的,中频对应深的,具体数值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铬,俗称装饰铬。既然用“装饰”来修饰,就不要指望能达到多高。
45钢最好先调质,再淬火。
当然,可以 ...

先“调质在淬火”是什么意思?调质和淬火的区别和联系还是要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Cr和42CrMo一般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镀完铬之后,表面硬度都是这么高,具体的差别在于本身的材质上

铬的作用是增加钢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可增大钢的淬火度和淬火后的变形能力。同时又可增加钢的硬度、弹性、抗磁力和抗强力,增加钢的耐蚀性和耐热性等。
钼可增加钢的强度又不致降低钢的可塑性和韧性,同时又能使钢在高温下具有足够的强度,能改善钢的冷脆性和耐磨性等。
看不同的用处了

网友(2016-03-25):
引用 网友A:
1.镀铬层硬度一般会达到800Hv以上
2.渗碳用于低碳钢,深度1以下较好 ...

你好,我想请教下一根轴上有公差要求,能发黑处理吗,发黑处理后能保证公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