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机与丝杆之间的精度

楼主(2014-08-13):
电机跟丝杆通过联轴器进行连接,但是怎么来保证电机跟丝杆是同轴的呢?丝杆安装精度靠的是支撑座与固定座的螺纹孔,但是这螺纹孔应该怎么来确定这精度呢?求大神回复。

网友A:
用联轴器有调整同心度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一般用梅花联轴器

网友B:
调整垫最简单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东东,可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联轴器有调整同心度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一般用梅花联轴器

对的,我选用的就是用梅花联轴器,那丝杆的平行度怎么来保证呢?

网友(点评):
允许电机轴和丝杠轴线的不平行,通过联轴器弥补,而丝杠轴线的直线度要看支撑方式了,固定-支撑结构的话,轴承座一端可以用微调结构形式的,市场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垫最简单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先上结构图,大家好帮你分析怎么样设计保证同轴,装配怎么保证同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我选用的就是用梅花联轴器,那丝杆的平行度怎么来保证呢?

这个能微调的支撑座主要是调节什么来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联轴器有调整同心度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一般用梅花联轴器

不是应该用薄片式联轴器吗

网友:
星形联轴器比较好用,说是无间隙传动

网友:
支撑座可以用销钉靠紧

网友:
联轴器有小角度自动调效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