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设计一个装置,对制袋机出料产品的整理

楼主(2014-08-13):
制袋机切好的产品,通过吸真空放到传送带上,放下的产品比较乱,需要人工整理,希望通过设计一个装置,能够将产品较整齐的摆好在传送带上(传送带是间歇运动)。

网友A:
贴出产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产品图片

产品是相当于塑料薄膜对折,封合2个边,一个开口,你可以当成是一个矩形的稍厚的塑料薄膜

网友B:
这个早有了吧,做塑料袋的厂子出品很整齐的啊

网友:
你的设备是不是落后了,考察下别个的

网友C:
找制袋 厂,里面有这种理料的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早有了吧,做塑料袋的厂子出品很整齐的啊

有没有什么视频或参考的吗?

网友(点评):
没,你问问厂里有没有跟哪个厂子定塑料袋,去看看不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制袋 厂,里面有这种理料的机台。

有没有什么视频或参考的吗?

网友D:
做塑料袋的厂子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塑料袋的厂子出品

目前是想找点灵感进行设计改善,尽量避免产品切断后的散乱,而需要人工整理

网友:
吸真空放到传送带上,放下的产品比较乱,需要人工整理?网上全自动的视频一大把,但是凌乱不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可以给你一个思路:把产品吸起来之后放到一个有固定形状的“容器”中,然后通过传送带运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视频或参考的吗?

有的,我是从百度来的,记得曾看到过。现在不清楚还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一个思路:把产品吸起来之后放到一个有固定形状的“容器”中,然后通过传送带运走

大致过程我也是这个,但是我想要的是过程,机器是一台老设备,但是生产的种类有很多种,最长的有400mm,最短的只有100mm,而且节拍比较快,慢的有1.8S,快的只有1.2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致过程我也是这个,但是我想要的是过程,机器是一台老设备,但是生产的种类有很多种,最长的有400mm,最 ...

单独下料后做个里料的好不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致过程我也是这个,但是我想要的是过程,机器是一台老设备,但是生产的种类有很多种,最长的有400mm,最 ...

你这个制袋机控制器有木有滚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下料后做个里料的好不好的呢

那就要涉及到成本问题,因为下完料放在传送带上就乱了,要整理的话可能还需要机械手,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其刚裁断时,还未掉到传送带上就抓取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制袋机控制器有木有滚台设置?

滚台设置,这个名词不是太熟悉,有示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