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同轴度(同心度)时,前面有直径符号和没有直径符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4-08-14):
请教高手,测量同轴度(同心度)时,前面有直径符号和没有直径符号有什么区别吗?
我以前做过检验,测轴类零件时,同轴度前面都是有直径符号的。而现在,我在一家做电机转子的企业上班,有时候要测量转子数据,发现有些单片转子的零件图上,同心度前面标有直径符号,而有些转子却同心度前面没有直径符号,那这样两者有什么区别没。
我们测转子同心度时,都是通过投影仪测量的,测量轴孔和转子外径的圆心距,如果前面有直径符号的,实际测量的同心度为圆心距X2,如果同心度前面没有直径符号的,实际测量值就是所得的圆心距。
请问这样,这样转换过来的数据对不对呀,有无直径符号的差点,就在于是否乘以2的不同吗?

网友A:
同轴度有不带直径符号的吗?

网友:
这是设计图纸的人的形位公差知识的欠缺造成的.

网友:
从功能上来说,被测零件的轴线公差带相对于基准应该是一个圆柱形,因为考虑装配时,零件的轴线在圆形公差带任意区域都不会影响装配。

网友:
这个要问绘图的人,出设计图纸的人,他说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的意思可能是错的!
你在这里猜测,是对的吗?
——图纸得有人负责,知道吗?

网友:
1#楼主,我建议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中同轴度的定义和图示,通俗的来说就被测要素的中心线在以基准中心为圆心,以规定的值t的圆内

网友:
同轴度没有不带直径符号的,如果有肯定是标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度有不带直径符号的吗?

今天又看到2张没有直径符号的表示同轴度的转子图纸。

网友:
这是书上对同轴度和同心度的定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应该是标注有问题呀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 发 布
JB/T 7557-1994
3. 7  同轴度误差值
 同轴度最小包容区域的直径

必须标Φ,正规图纸应有标准化审查,如没标Φ 按直径处理。

网友:
画图的漏了,再就是有可能根本不知道要加那符号

楼主:
那我们公司有些产品就属于不合格产品了。嘻嘻

网友(2017-06-30):
图纸漏标了!

网友:
设计人员的问题,对基础的东西没掌握好

网友(2019-04-10):
没加直径符号就是忘加了,或者肯定就不知道要加,总之,所有的同心度(同轴度)的公差值的一半就是最大偏心距,因为这个公差值是假设圆柱的直径,不是半径,

网友(2024-10-30):
同轴度必须加φ,圆度和圆柱度不需要加φ。

网友(2024-12-13):
没带的默认带,有些设计人员图省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