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G4 M12*1是啥意思?

楼主(2014-08-14):
请问谁知道这个图上的G4 M12*1是啥意思?后面的一串不用管,是他们细化图纸的代号!!!
如果是G螺纹的话,那G4跟M12*1不是矛盾???、
不知所以然,故特来请教大侠们!!!!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M12*1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2*1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

请看正文,亲!!!

网友:
同意楼上。

按下面的尺寸11.15的比例来看, G4管螺纹不可能,应该就是细牙M12螺纹孔。G4是否代表此视图在整个图纸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