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实现三通的这种过渡?

楼主(2014-08-14):
如题,大家看看solidworks如何实现三通的这种过渡??

补充内容 (2014-8-14 11:35):
在8楼上传了模型 期待大牛呀!!

网友:
单看效果就用实体,要精确的就用曲面

网友(点评):
大侠 能明确的说一下吗?

网友A:
铸造管一种建模方式,焊接管一种建模方式

网友(点评):
这是铸造管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了解下。坐等大神。

网友:
都说在等大神,大神都在天庭开会的,没时间下凡解决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管一种建模方式,焊接管一种建模方式

上传模型文件 Solidworks2012版本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和贴图不一样啊,不大行啊兄台

楼主:
踩踩在线等大牛

网友:
曲面填充---加厚

网友(点评):
期待最终结果

网友:
随意切了一刀,补一下,并不漂亮,如果中间不是四边形,而是一条竖线,可能要好些
但是方法是一样的。如果要完美,一开始就用曲面做,最后加厚

网友:
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学知识不会。

网友:
这种三通管不用曲面更好,思路是先拉伸实体,因为拉伸可以交叉合并,最后抽壳
中交补料部分,应该做一个斜的参考平面,画草图,分别向右视基准面和上视基准面拉伸,选择拉伸到面,选择这两个面
就有这个效果了,最后抽壳,完成。
要展开的话呢,就切成三部分,分别展开

记得论坛里有个《solidworks钣金展开放样实例》很好的 ,可以搜一下

网友:
坐等大神,初学习者一名。

网友:
这过度能满意吗样的过度能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