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轮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08-14):
我想知道工业脚轮(手推车之类用的)内部结构,轴承是怎么安装的,也是普通的深沟球吗?最好有Solidworks或二维示意图。
我想基于这种思路,把轮子改成齿轮,仿照这样,设计成一个空套齿轮(轴不转,齿轮转),作为齿轮传动中间的惰轮,谢谢。

网友A:
齿轮中间放轴承的设计很早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中间放轴承的设计很早就有了。

你好,本人菜鸟,如果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安在齿轮里面,怎么固定齿轮呢?轴承内外圈又怎么固定?如果是两个深沟球,可以把齿轮孔加工成中间一个台阶形,固定两个轴承的外圈,外面再一左一右固定轴承的内圈,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思米上面直接下载3D啊

我下了一个,里面细节都没画……

网友:
就跟普通的轴承安装方式类似,只是内圈不转外圈转罢了
齿轮可以根据轴承的安装方式改,反正你拿图纸给人家专业做齿轮的,人家知道怎么给你做。要么你买个齿轮回来自己改加工。

网友:
有多种结构,可以拆个旧的看看。

网友C:
我有!是要做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是要做设备吗?

您好,我在做一个车式移动机器人的平台,可以把资料发给我吗?我邮箱993800153@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本人菜鸟,如果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安在齿轮里面,怎么固定齿轮呢?轴承内外圈又怎么固定?如果是两个 ...

加我QQ;168668615我发一张图纸给你参考

网友D:
D:\其它随便画了个,应该是这个原理吧,不过结构肯定很多了,这个还不带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画了个,应该是这个原理吧,不过结构肯定很多了,这个还不带制动

您好,真是谢谢你了。不过……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要的是轮子部分里面的结构,不是上面旋转部分,呵呵。
下面是我找的米思米的一种二维图,看右边那种结构,它的轴承好像是脚轮专用的,轴承外圈两边都固定,一边是轮毂定位,一边是挡圈,轴承内圈带凸台,安装时,就是两边各固定内圈,我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真是谢谢你了。不过……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要的是轮子部分里面的结构,不是上面旋转部分,呵呵。
...

图忘了,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真是谢谢你了。不过……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要的是轮子部分里面的结构,不是上面旋转部分,呵呵。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