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过定义。只可以同心一次,自由度无法约束,无法固定

楼主(2014-08-14):
两个圆的外径相当于整体往内侧偏移相同距离,圆心是同一个位置,怎么无法装配。

楼主:
附图片一张。两个物体的外径相差距离是一样的。相当于一个大,一个小。无法同心固定装配

网友:
是不是有别的约束

网友:
把多余的装配关系去掉。

网友A:
如果方便,把源文件传上来,这样大家可以更清楚你的问题是出在何处。

网友B:
你觉得的同心是建立你的肉眼基础上的,根本没有理性依据,你量下两个圆柱面的中心距,如果其X轴向和Y轴向距离都为零,这才说明这两个圆柱面是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把源文件传上来,这样大家可以更清楚你的问题是出在何处。

源文件怎么传上来?附件里找到文件夹,找不到文件

网友(点评):
先把文件压缩,再点附件就可上传了。不好意思,有点忙所以回复你不是很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的同心是建立你的肉眼基础上的,根本没有理性依据,你量下两个圆柱面的中心距,如果其X轴向和Y轴向距 ...

二维图两个圆心是在同一点上的,已用基准面配合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