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12球形轴承的公差

楼主(2014-08-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UC312球形轴承,外圈最大直径为130.现在需要做一个轴承座与之相配合。我现在给的公差为JS6/h5,但是安装人员总是说松。请教大家,球形轴承与普通轴承所选用的公差标准是一样的吗?具体应该怎么给呢?

网友A:
轴承样本均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样本均有介绍

可否给一个参数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给一个参数的截图

设计亦不可想当然,每种轴承的生产设计,选定的公差范围都不同。同类轴承不同品牌的公差尺寸也会略有不同。

网友(点评):
大侠,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外圈有没有带止动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亦不可想当然,每种轴承的生产设计,选定的公差范围都不同。同类轴承不同品牌的公差尺寸也会略有 ...

兄弟,可否资源共享一下啊

网友A:
签名档有我联系方式,加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签名档有我联系方式,加我QQ

我加你了

网友:
UCP312不就是带座外球面球轴承了?

网友:
不是还有紧定螺丝

网友:
1. JS6/h5, h5是谁的公差?
2. 轴承座自己做?轴承座孔是圆柱形还是球形?

网友:
啥松紧!检验标准有俩条  1,轴承能放进轴承壳里,在里面可以转动。过去我们叫它“眼珠轴承”
% o: }2 l, A# e5 d  C                                      2,能从油嘴将润滑油打到轴承里面去,而不是从轴承外壳和轴承座之间的缝隙挤出来。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view/56ac163c87c24028915fc335.html 这里很细就是不全也可能是注册的原因

网友:
这种轴承一般都是与轴承座集成在一块销售的,楼主何故单独买轴承呢

网友(点评):
单独买轴承是有的,也有单独的这种轴承卖;只是自己做这种轴承座,没见过。

网友(2014-09-17):
和UC312这种外球面轴承配合的座子类型很多的,不用自己做吧,最常用的轴承座有山形的P312,方形的F312,菱形的FL312,圆形的FC312,还滑能调节的滑块座T31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