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为什么有这么多系列?缘何发展而来?

楼主(2014-08-14):
每个机械产品大多都有轴承,最常见的无外乎深沟球轴承,而深沟球轴承又衍生出了众多的系列。有0系列、2系列、3系列、4系列、5系列等等,我不禁想问,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系列,这么多的型号,难道我大中华要这么精益求精,需要这么繁杂的型号规格吗。我的问题的是,每个系列有对应的产品或用途吗?求高手解惑!

网友A:
使用场合不同。允许转速、载荷、安装尺寸有区别。如果楼主说的系列是指尺寸系列的话。。

网友(点评):
不是如果,正是由于不清楚系列的划分依据才有此一问。

网友:
楼上说的很准确啊~

网友:
肯定是小朋友,回头去看轴承基本解说

网友(点评):
额,一切尽在不言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场合不同。允许转速、载荷、安装尺寸有区别。如果楼主说的系列是指尺寸系列的话。。

首先谢谢你的解惑。正是由于不清楚系列的划分依据才有此一问。

网友:
兄弟,不是我大中华要求这么精益求精,轴承的标准都是欧美人制定的,我们仅仅是Ctrl+c、Ctrl+v。
舍弗勒号称轴承种类最全,光样本产品就有4万多种,还有非标产品。
不是每个系列每个尺寸都有对应的产品,没有需求就不会生产。

想想WG年代,10亿国人穿着不是蓝卡其就是绿军装,也能过;现在衣服的品种,不知有多少了。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适合上网问,在工作中这么问会被当成大逗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适合上网问,在工作中这么问会被当成大逗逼的

不管逗不逗比,能看清我问什么的,能深入了解并回答的屈指可数。至少目前为止没一个靠谱的。你牛逼你来告诉我这么多系列缘何发展来的?少扯场合,尺寸、转速、载荷、寿命,叫人就知道,不用你说。如果你告诉我是抄来的,我就没话可说了。我的目的是从整体上了解下各个系列的适用场合,明白?

网友(点评):
你果真是个大逗逼,大逗逼你好,大逗逼再见

网友A:
看了楼上的言论,我觉得我应该闭嘴。。。。。。抱歉,我不知道。

网友(点评):
抱歉,让您见笑了,只是针对某个人。

网友(点评):
那个扫街总是跟我满嘴脏话,没控制住发飙了,哈哈,实在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上的言论,我觉得我应该闭嘴。。。。。。抱歉,我不知道。

一般而言,轴承越大,许用载荷越大,但是许用转速就越低。为了满足重载高速的要求,就会相应的改变部分尺寸,比如滚珠直径、轴承厚度等等。或者更换材料。 你去做一次重载高速的轴承设计就明白了。 比如转速要求2300,载荷要求纯径向载荷1000N,寿命8000h。推荐使用带座外球面球轴承。你会发现手册里面的轴承是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点评):
重温旧帖,让您误会了,再一次表示抱歉。

网友(点评):
记得当时着急,就把您的话复制、粘贴了。 只是针对某个人,绝对不是你。你看,他的积分都被扣没了呢。

网友C(2014-11-13):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轴承越大,许用载荷越大,但是许用转速就越低。为了满足重载高速的要求,就会相应的改变部分尺 ...

增大滚珠直径,可以加强承载能力。
不过我看到宽度为3时,
17系列内径最大,37系列内径最小,18系列居中;
同时17系列内外径差别最大,37最小,18居中。
这说明什么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大滚珠直径,可以加强承载能力。
不过我看到宽度为3时,
17系列内径最大,37系列内径最小,18系列居中 ...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不同内径的轴承你拿来比较是想比较什么呢?
我翻手册宽度为3的深沟球轴承只有一种啊?

网友:
看手册两小时,上网看解说,在请教一下同事,就知道型号的意思了,不过如何选用,这个就要慢慢学习了

网友(2015-03-18):
引用 网友A:
一般而言,轴承越大,许用载荷越大,但是许用转速就越低。为了满足重载高速的要求,就会相应的改变部分尺 ...

外球面带座轴承本质是不是还是深沟球轴承,只不过是外球面有自定位作用?

网友(点评):
我只注意了它带座,可以直接使用,不用轴承座。。。。外球面的定位作用倒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