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椅后仰功能,求调角器结构图

楼主(2014-08-14):
有没有人有汽车座椅调角器结构图的,原理具体是怎么样的啊,网上的图都看不清楚啊

网友(2014-09-16):
我也是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有没有哪位大哥给发一个呗。谢谢了。

网友(2014-11-19):
轿车的,货车的都不一样的。具体结构都是保密的。

网友:
通过连杆机构,操控一个齿轮与另一个固定齿轮啮合,达到调角的目的
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样的调节器啊,如果是轿车上的,楼上是正解,不过要加上一个卷簧,能自动回位。结构保密到不至于,因为真的没什么。这东西又不贵,也没有什么知识产权。背于座连接处有两个这样的调节器,一端只有卷簧,另一端带齿条锁止。客车上的大部分是用气撑杆,最简单的连接杆结构。

网友(2015-11-12):
噢噢噢噢哦哦哦

网友(2016-05-19):
同问这个问题。麻烦知道的大神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