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难题,公司想焊一个储水箱

楼主(2014-08-14):
公司想焊一个储水箱,但是两块板子对不齐应该怎么解决?求高手

网友:
做个工装呢.

楼主:
什么是工装啊,新手不是太懂,求解释

网友:
对,做工装,填丝焊。
内部放铜排,外部也用铜排压

网友(点评):
这跟铜排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点评):
散热,压紧啊

网友A:
大侠,采用万能工装C字夹头夹紧即可。

网友:
做套工装夹具。一次解决

网友:
这也要工装? 直接找个墙头解决;如果要求高的话,找2块10MM以上的铁板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采用万能工装C字夹头夹紧即可。

求上图,什么叫万能工装,是不是我家这哥

网友(点评):
大侠,百度你自己搜啊。

网友(点评):
不就是前段时间一个大侠发的那个玩意,一个板子上N多孔,然后上面后多固定零件的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上图,什么叫万能工装,是不是我家这哥

没装百度

网友:
额。表示看不懂
我们欧博瑞是做焊接防护的,比如瑞士optrel自动变光焊接面罩。
您要有焊接防护方面的问题可以找我们的

楼主:
禁止广告

网友:
不可以搭接着焊么?不过,似乎不怎么美观

楼主:
是的,不是太美观,效果也不好

网友:
图没看懂,哪里不好对?

楼主:
肯定是边缘部分不好对啊,焊接有缝隙可能

网友:
焊接又不是精加工,能把眼睛骗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