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RA四轴机器人的大臂和小臂如选用铝合金,一般用什么牌号的材料?

楼主(2014-08-14):
请教各位,SCARA四轴机器人的大臂和小臂如选用铝合金,一般用什么牌号的材料?

网友:
铝合金,选刚度、强度高些的,7075?猜的...

网友:
7075航空铸铝

网友:
关键是要优化好,即受力布局,一般应力影响很小,但结构不同,相同结构的铝型材产生的变形效果就有天壤之别...偏题了...

网友:
6061 T6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2014-10-15):
6063 T5拉伸型材,适合成批生产。

网友(2016-04-28):
搜索淘宝店铺“加工客”他们做加工的给别人做的机器人臂都是6061-t6的。强度和刚性都可以了,没必要7075的

网友(2017-03-08):
一般会用6061

网友(2018-08-10):
请问,6061铝合金加工后需要对其表面进行处理么,我想做一个小机械手臂,

网友:
6061 T651.。7075 T6 有点浪费了。那玩意屈服强度都赶上中强钢了。

网友:
一般会用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