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轻工件上的震纹

楼主(2014-08-14):
在加工中心上铣一工件,形状为一矩形,上边铣一凹槽深7mm,单边壁厚3mm,在单壁处铣35°角,单壁上宽为0.5mm,倒角处经常有震纹,求高手帮助。法那克系统转速10000进给300

网友A:
你先铣倒角再铣凹槽。

网友B:
先铣倒角再铣凹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铣倒角再铣凹槽

此方法试过,效果不好,我曾试过降转速增加进给量改变吃刀量也不见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铣倒角再铣凹槽。

此法试过,效果不好,我曾试过降转 速增加进给量改变吃量也不见好转

楼主:
我们这里的设备维修曾调试过机床震动参数震纹有些好,机床震动参数各位有知道的吗?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机床震动参数?还有这种参数?在工艺上找一找病吧

网友:
问2个问题:
1 你的刀具是多大的,装刀方式,长度等
2 你工件什么材质
提2哥建议:
1 尽量短的装刀,悬伸够用就行,注意刀柄刚性
2 请大幅降低线速度(如直径20刀具S900F300足够了),你那10000也转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