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这个用去除材料的方式的表面粗糙度,如果不写数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表示该表面是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该表面是加工出来的。。。

加工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不都是什么ra3.2吗,但这个符号上面什么都没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哈哈,我们单位的图纸经常怎么干。意思就是那里的尺寸是由切削加工得到,但是粗糙度加工师傅自己控制,图纸不做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不都是什么ra3.2吗,但这个符号上面什么都没写是什么意思

只有配合的地方要求稍高的才3.2。 这个一般程度在粗糙度在25

网友:
看技术要求里面或者标题栏附近是不是有未注粗糙度值。如果没有就是漏标了。
如有疑问可参考GB/T 131-2006 --- http://zhidao.baidu.com/share/4b19cb07e8fb62ac609bece923e26799.html

网友:
这个地方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得到,但为了表示用去除材料的方式加工才用这个符号的

网友:
应该是未注粗糙度值吧

网友:
学习了,这个以前还真没见过,以前设计时 有些面需要加工,不知怎么标注

网友:
去除材料方法,加工粗糙度至50(略)

网友(2019-08-18):
怎么感觉是标注漏了。。。